MODEM怎样读取对方电话按键值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说是
必须是语音模式(AT+FCLASS=8)
用 AT+VLS=1 应答
然后输入按键值(如#键)
显示为  / 按键值(#) ~

我试了一下结果却是这样的,为啥呢。。

AT+FCLASS=8 设置语音模式

R
R
R      响铃

AT+VLS=1 应答

可是MODEM没有应答还是响铃RR。。
咋整呢。。

网友A:
没这个功能,可以自己做一个单片机来识别或者直接用PC软件识别。。
参看这个:
国咨Phone Spy电话录音软件 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功能,可以自己做一个单片机来识别或者直接用PC软件识别。。
参看这个:
国咨Phone Spy电话录音软件 破解版

不能通过单片机串行口写AT命令来实现啊。。

网友:
当用MODEM向外打电话时
电话接听后输入按键(如1,2..)
MODEM就可以收到按键值了

MODEM在语音模式下(AT+FCLASS=8)怎么接听呢
为啥AT+VLS=1,ATA都不能接听呢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
就是按上面的方法
不过在收到响铃R 后延时俩百毫秒再用AT+VLS=1应答

网友:
我以为在语音模式下没这个功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