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几本关于485通信协议的好书

楼主(2009-12-04):
给推荐几本关于485通信协议的好书
最近做关于485方面的通信设备,但第一次接触,感觉比较迷惘,希望哪位大虾给推荐几本好书,谢谢。
通信设备

网友A:
先上百度上搜索一下吧,不急着买书,有了概念之后再说.我自己就没有买.

网友B:
485通讯还是 比较简单; 如果用485组网,就有点麻烦.
关注几个485芯片,建议楼主直接找下485的设计电路图,再分析下.

网友C:
不建议着急买书 就做普通的485数据传输 也用MAX485芯片,跟串口很类似,可以从网上找到电路和软件代码

网友D:
用过232就知道了 差不多。 不过要是多点通信的话,上层给予时间的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