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模拟器,你们用过吗?(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9-10-20):
keil的模拟器,你们用过吗?(计数器问题)
我问keil ,说,模拟器考虑了不同mcu,指令执行的脉冲不同问题
而且我发现,我使用不同的配置我的mcu,模拟器的确显示现在的振荡器频率和我的一样。
我现在设置,振荡器频率是10khz。这个频率直接供给计数器使用(不分频)
16位的计数器
自动重载,设置值是0xFC17,和0xFFFF差距1000
这样的定时器
应该是0.1s(100ms)的定时器间隔吧?我的怎么总是2ms
计数器
频率
模拟器
振荡器

网友A:
我的脉冲周期和机器周期相同

网友B:
ok了,因为timer2 必须中断标志必须手工清零。不知道再那看了资料,说是机器自动清零的。

网友C:
以前有人说keil的模拟器显示的程序执行时间不准备
我发现我的准确
我用slilab的mcu
内部振荡器频率的调整,模拟正确。
单周期机器指令,也是正确。
用模拟器可以使用程序分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