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屏幕保护或者待机动画的功能,显示一副图像在最最最前面,后台程序在运行

楼主:
在wince对一个软件写了类似于外挂的程序。
但是我在对该软件操作的时候,不希望被人看到这个过程,所以希望可以实现类似于屏幕保护或者待机动画的功能,显示一个图片在最前面遮住画面。
比如两个程序 A,B
A是我自己写的程序
B是我用程序操作的软件
我可以在A中打开一个图片放在顶层,然后调用B程序,但是B程序出来以后,就把我A的这个图片给覆盖了。

所以才希望可以有不妨碍我后台运行,只是在屏幕画图的方法。
试过找到分别找到A和B的句柄
然后CClientDC dc(pWnd);        用这个DC来贴图也是不行,B窗口一打开把什么都覆盖了。

本来,可以考虑让屏幕黑屏的,但是之前试过可能实现不了。
所以想请教大家有没实现类似于屏幕保护或者待机动画的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功能应该也类似于 WinCE下模拟电视音量\亮度菜单这样的功能

网友A:
把你的窗口属性设成topmost别的程序就盖不住了-除非它也是topm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窗口属性设成topmost别的程序就盖不住了-除非它也是topmost。

我已经改过了,我要操作的这个程序应该也是topmost吧

网友:
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程序运行是不是?可不可以把它最小化放在后台运行?

网友:
把B窗口隐藏掉

网友:
你要操作的也是TOPMOST不就方便了吗?直接在这个窗口上画东西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