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技术讨论:如何捕获笔在触摸屏上的快速滑动动作,并提供一个消息给顶层窗口?

楼主:
当笔在触摸屏上快速滑过时,应用程序想做一些翻页操作。
但现在想在这个动作发生时,有程序或者是系统能捕获这个动作,
并形成一个消息发送给顶层窗口!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软件能收到WM_MOUSEMOVE消息吧

网友:
常规的做法,还是仿WM_MOUSEMOVE消息。

如果可以改驱动,可以试着从驱动中发出自定义的消息,毕竟在驱动中处理“快速”更可靠。

网友:
学习,上层不太懂

网友:
直接抓WM—MOUSEMOVE消息不行吗?

网友:
所谓“快速”滑动动作,其实就是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连续产生多个点的触摸效果,分解看还是点的触摸。

纯应用设计的话,必须是这个应用由你们开发,识别这个“快速滑动”动作,并实现希望的显示效果。

最好是由驱动来实现,然后发送一些特殊的消息到系统。比如大部分应用能接收“PageDown”的事件进行翻页,那驱动就发送VK_PAGEDOWN来实现翻页。

网友:
记一下时就行啊.看MOUSEDOWN与MOUSEMOVE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小于一定间隔的话就认定为FLICK.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统一的消息形式提供给应用程序,而不是每个应用程序都要去
处理MOUSEDOWN,MOUSEMOVE之类的消息。
另外上面有朋友指点从驱动來做,在驱动层來实现,驱动层來实现,直接发消息给应用程序?
在驱动里直接发消息到应用程序,这样做会不会带來副作用?
还是通过后台一个的服务程序,来捕获MOUSEMOVE之类的消息,然后形成一个自定义的消息,发送
给应用程序?
哪种方法更合适呢?

网友:
驱动发送消息容易。不过要求每个应用都自动能响应的,就得系统中有这样一个“统一”消息。有吗?以前没见过,如果有用过这个消息的,请指点。

网友:
shuiyan:
我指的统一的消息,就是把这个事件在捕获后,发送一个自定议消息给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指自己实现的)根据需要处理这个消息而已。
我上面并沒有提到过应用程序“自动响应”,也沒有说这个消息是系统消息,我是说“自定义消息”!

网友:
WM_MOUSEDOWN后没有WM_MOUSEUP, 却有WM_MOUSEMOVE, 那就是移动了喽. 然后根据坐标以及时间可以判断移动的方向速度等.

网友:
“通过一个统一的消息形式提供给应用程序,而不是每个应用程序都要去处理”,这样的需求,使用“自定义消息”不行吧,除非“每个应用程序”都是你们开发的,包括wince自带的程序你们都得能改写才行。

如果只需要你自己写的程序可响应,那么使用自定义消息可以。
每次触摸会触发一次中断,驱动中检测两次触摸之间的延时是否小于某个值(比如1ms),小于的话就认为开始连按,发送“连按消息”及当前坐标。
应用收到“连按消息”,就开始作为“滑动”来处理,根据坐标就可以有效果了。

网友:
看你的触摸屏能否支持啊,不支持做不了。  我们一般用的电阻式触摸屏都很难实现的,只能实现一个点压的动作。

网友:
这种动作,不建议在系统级来做。
目前支持滑动功能的都是在软件层面上逻辑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