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ShowIM(SIPF_OFF)的困惑

楼主(2009-08-01):
SipShowIM(SIPF_OFF)的困惑
在YC2440 DevelopBorad 环境下 可以编译通过,但是选择STANDARDSDK下编译却不行了,提示error LNK2019: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ipShow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 这个有什么办法啊...
SIPAPI.H 难道....?
error
function

网友A:
STANDARDSD好像不支持这,我上次也是,后来自已弄了个SDK用

网友B:
标准的模拟器是不支持SIP函数的, 需要自己定制的模拟器

网友C:
SIPAPI.H... 好像POCKPCSDK 才支持。 你要重新导出SDK. (可能还要把出错的函数注释掉,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函数.)

网友D:
STANDARDSD模拟器是不支持这个SipShowIM(SIPF_OFF)函数的,应该是模拟器中没有这个要的库文件,我也碰到过,自己重新定制一个SDK。

网友E:
SDK不支持
这种情况常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先loadlibrary("coredll.dll"),然后到里面查询showip的接口,如果查到再调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把那个库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