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60下 "manage catalog features" 在哪?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wince4.2 “manage catalog features”就在file菜单里,可现在用了wince60+vs2005后,找不到“manage catalog features”了。请问在vs2005里去哪里找“manage catalog features”?

谢谢。

网友A:
PB6.0下,会自动管理的

你将BSP(CSP)放到相应的目录下,其它的工作VS2005自动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6.0下,会自动管理的

你将BSP(CSP)放到相应的目录下,其它的工作VS2005自动完成

应该是吧!
之前做ce6.0 是,就没管过CEC文件!
但到PB5.0就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