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显示的RTC时间重叠,ARM下次显示结果和覆盖上次显示结果。

楼主:
一切都正常,ADS里面编译能通过,AXD时面能仿真。程序是一个测试过的正常程序裁剪的。

问题:例如,当second在(x,y)点显示20时,加1计数后变成21,但(x,y)点21会把上次显示结果覆盖,导致0和1重叠显示。
     当second满60进位后minute问题一样。

while(1)
          {
          GUI_Clear();                //GUI_Clear后问题会解决,但屏闪烁的厉害,欺骗不了眼睛,怎么办啊?
          GUI_DrawBitmap(图像源码,319,0);

            year = 0x2000 + rBCDYEAR;
            month=rBCDMON;
            day=rBCDDAY;

            hour=rBCDHOUR;
            minute=rBCDMIN;
            second=rBCDSEC;
            GUI_GotoXY(10,100);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1);
            GUI_DispHex(year,4);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month,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day,2);
            GUI_GotoXY(10,140);
            GUI_DispHex(hour,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minute,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second,2);
          }
还有个小问题:为什么GUI_DispHex()显示的BCDyear....BCDsec的值会有20FF, 带A-F。BCDyear....BCDse不是只能取0-9的十六进制数么。

问题有点多,哪位前辈遇到过这些现像了可以关注关注。。谢谢。。

网友:
刷新后再显示
如果不想实现FF,将其转换为BCD码即可

网友A:
不用全清屏幕 单独清楚时间显示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全清屏幕 单独清楚时间显示区域

GUI_ClearRect();----我用了这个函数,刷新率和GUI_Clear();相比简直差远了,更让人接受不了啊。。

网友:
多试几种方法
比如有没有GUI_FillRect()效果如何
或者设置字体颜色为底色,GUI_DispChar()前一个字符,再设成字体颜色GUI_DispChar()新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