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视频采集问题(请大家关注)

楼主:
关于视频采集的问题,想请大侠们指点我一下。
给我一个大概的认识。
现在是这样:
我们有一台嵌入式一体机:就是2440&WINCE5.0,带有网口,USB接口,串口(232),10.4寸触摸屏。
Q1:我想知道摄像机(比如银行,公路的那种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数据如何才能够在我的这个触摸屏上显示(实时监控)呢?
Q2:摄像机输出的应该是模拟信号吧?我是不是需要购买“视频采集卡”?比如天敏的。
Q3:视频采集卡的作用:我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它会把摄像头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将这些图像数据进行压缩(比如压缩为MPEG4格式),它会提供数据输出接口,输入接口。输入接口与摄像机连接,输出接口连接我们的嵌入式一体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小弟完全没有接触过,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希望大家知道的,给提提想法。言者有分,结贴后也可重新开贴加分。多谢大家。小弟现在这个等级最多只能100分。

Q4:摄像机与视频采集卡如何连接?就是视频采集卡的输入口是需要用什么来和摄像机连接的?
Q5:视频采集卡如何同我们的嵌入式ARM一体机连接?也就是视频采集卡输出的数据如果才能传输到我的“一体机”上?通过网络(网线)?
Q6:视频采集卡应该可以将图像数据存到硬盘里,我看到有的视频采集卡是不是给留出这个接口我只要把硬盘连接上就可以了?
Q7:视频采集卡的厂家一般应该给提供SDK吧?我可以利用SDK提供的API函数,运用VC2005来开发这个“一体机”上的视频监控软件把?那Directshow什么的呢?是微软提供的。需要用它或者类似的吗?只用厂家提供的SDK开发不了吗?
Q8:我看到很多视频监控应该是视频采集卡与PC机相连,他们是通过什么接口,或者什么途径连接的,或者说什么线?这还要对PC机的配置有要求?那PC机的配置都要有要求,那一体机(2440的芯片)不是更不能符合要求了?
希望接触过的,知道的,或者做过的大侠都说几句。
问题有点多!谢谢大家。
不懂的帮忙把贴顶起来。坛子里的朋友也都来了解一下视频采集嘛。
我目前的目的也不是要具体做,只是在头脑中有一个流程的概念。或者说知道大概需要做些什么,大概的思路。再次感谢。
朋友们一定要顶啊。

网友:
1:这个简单,向BUFFER那里取个指针,在应用层显示出来。
2:摄像头出来的一般都是数字信号吧,里面已经带了AD了
3:视频采集卡没用过,下面的纯属帮顶了

网友:
视频显示用overlay或者bitblt画出来

网友A:
一般来说,监控摄像头都是模拟信号输出,而普通电脑上用的家用摄像头都是数字信号输出.但是从技术上讲,监控摄像头输出数字信号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市场上有这种型号的,拿来用也未尝不可.
监控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实时性.这里面采集卡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帮助做数模转换,另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做硬件编码,否则,即使摄像头输出是数字的信号,您的机器也是来不及做编码的.(当然,如果摄像头输出的是编码过的格式就最好了).我不知道您的视频分辨率是多大的,但是如果是接桌面端的监视器,恐怕普通的ARM CPU处理起来会有些吃力,还不如用装CE的PC呢。
摄像头与采集卡的连接不用你担心,自然有专门的信号电缆连接,你只要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采集卡既然是装在你的一体机上,那么接口多是PCI的,你也不用担心,你需要注意的是你买的采集卡首先要有支持CE的驱动。然后,如果你想自己编程实现后续在CE上的监控程序的话,最好这个CE驱动是支持Directshow的,这样你就可以用Directshow来访问采集卡的输出数据了。否则它要提供自己的编程SDK,然后你基于它的SDk访问采集卡输出的数据。
视频采集卡是否能直接将数据存到硬盘上取决于该卡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只要提供了SDK或者Directshow接口,你可以自己实现,这都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监控摄像头都是模拟信号输出,而普通电脑上用的家用摄像头都是数字信号输出.但是从技术上讲,监控摄像头输出数字信号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市场上有这种型号的,拿来用也未尝不可.
监控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实时性.这里面采集卡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帮助做数模转换,另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做硬件编码,否则,即使摄像头输出是数字的信号,您的机器也是来不及做编码的.(当然,如果摄像头输出的是编码过的格式就最好了).我不知道您的视频分辨率是多大的,但是如果是接桌面端的监视器,恐怕普通的ARM CPU处理起来会有些吃力,还不如用装CE的PC呢。
摄像头与采集卡的连接不用你担心,自然有专门的信号电缆连接,你只要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采集卡既然是装在你的一体机上,那么接口多是PCI的,你也不用担心,你需要注意的是你买的采集卡首先要有支持CE的驱动。然后,如果你想自己编程实现后续在CE上的监控程序的话,最好这个CE驱动是支持Directshow的,这样你就可以用Directshow来访问采集卡的输出数据了。否则它要提供自己的编程SDK,然后你基于它的SDk访问采集卡输出的数据。
视频采集卡是否能直接将数据存到硬盘上取决于该卡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只要提供了SDK或者Directshow接口,你可以自己实现,这都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

我查找了一下午资料,也了解了不少!你说的都非常是在。结贴时一定给老兄高分。也只能这样感谢啦。

网友B:
通常监控上用的模拟摄像头输出接口多是BNC,可转为AV输出。现在有不少USB视频采集盒,带有AV输入可通过USB接口与S3C2440连接。对于楼主的需求,存在两个难点:
1、需要视频采集盒的Windows CE驱动程序和SDK,除了我们正在开发的,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有任何厂家提供CE驱动;
2、由于2440上带的是USB 1.1接口,因此视频采集盒势必具备视频编码压缩功能,比如MPEG4。而市面上很多PC上用的USB采集盒,比如easycap等,多是没有压缩的,没有USB2.0基本上没法用。我们已经开发出easycap在CE下的驱动,但在USB1.1接口上测试只能获得176x144大小的低质量实时图象。这样的话需要在2440上进行视频解码。在400MHz的ARM9上实现至少QVGA(320x240)的MPEG4实时解码并非易事。不过放心,我们有这样的软件解码器。

网友:
PC上的摄像头监控和WinCE平台上的摄像头监控稍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监控上用的模拟摄像头输出接口多是BNC,可转为AV输出。现在有不少USB视频采集盒,带有AV输入可通过USB接口与S3C2440连接。对于楼主的需求,存在两个难点:
1、需要视频采集盒的Windows CE驱动程序和SDK,除了我们正在开发的,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有任何厂家提供CE驱动;
2、由于2440上带的是USB 1.1接口,因此视频采集盒势必具备视频编码压缩功能,比如MPEG4。而市面上很多PC上用的USB采集盒,比如easycap等,多是没有压缩的,没有USB2.0基本上没法用。我们已经开发出easycap在CE下的驱动,但在USB1.1接口上测试只能获得176x144大小的低质量实时图象。这样的话需要在2440上进行视频解码。在400MHz的ARM9上实现至少QVGA(320x240)的MPEG4实时解码并非易事。不过放心,我们有这样的软件解码器。

谢谢大侠,你们是公司吗?还是自己的项目?

网友:
我是cyansoft的,www.cyansoft.com.cn

网友:
google了一下午,终于弄懂点了。

网友:
我就随便谈点鄙见:
首先,要有硬件平台,我不知道你的具体硬件平台是什么人情况,一般来说由S3C2440外接CMOS图像传感器,存储器,再配有以太网口,串口,电源管理电路就可以了。如果采用6410,那么就更加简单,因为6410可以资深实现硬件编解码的功能。软件上你就只需要实现一些接口调用。
其次,要看你实现什么功能的视频采集?仅仅是采集,主要就是设计好视频采集模块,如果要远程监控之类的就要复杂点,比如要加一个GPRS模块等等。
接着,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归于驱动的开发,对于嵌入式开发,没有通用的驱动程序,不过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数据可以当做数据流来处理,所以这里仍然可以把它当做流驱动来开发。
最后,这方面我懂得不是很多,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权当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随便谈点鄙见:
首先,要有硬件平台,我不知道你的具体硬件平台是什么人情况,一般来说由S3C2440外接CMOS图像传感器,存储器,再配有以太网口,串口,电源管理电路就可以了。如果采用6410,那么就更加简单,因为6410可以资深实现硬件编解码的功能。软件上你就只需要实现一些接口调用。
其次,要看你实现什么功能的视频采集?仅仅是采集,主要就是设计好视频采集模块,如果要远程监控之类的就要复杂点,比如要加一个GPRS模块等等。
接着,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归于驱动的开发,对于嵌入式开发,没有通用的驱动程序,不过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数据可以当做数据流来处理,所以这里仍然可以把它当做流驱动来开发。
最后,这方面我懂得不是很多,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权当顶帖!

感谢托雷斯。

网友:
http://www.jrobot.net/Projects/AVRcam.html
开源的视频识别模块。
看一下应该有帮助。

网友:
准备结贴给分了,尤其感谢ruritanian

网友:
一分也没得到~~~~~~掩面泪奔~~

网友:
此贴很好,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