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在wince6.0 ebox2300平台下开发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
    最近在eBox2300平台上,WinCE6.0系统下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环境VS2005,开发语言C++。请问有开发经验的朋友,在VS2005下新建工程时(file->new->project->visual c++)中选择哪个选项呢?(MFC?  Smart Device? Win32?)
    eBox硬件配置如下:
CPU:Vortex86 SoC (System on Chip)        内存:128M SDRAM         BIOS:AMI BIOS
显示:兼容 AGP Rev.2.0 显示精度最高可达 1,280x1,024 真彩色
音频:AC97 CODEC, 兼容 AC97v2.1        网络:Realtek 8100B 芯片,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控制器
板载 IDE 口:44 针增强型 IDE 接口 1 个              鼠标和键盘:PS/2 接口鼠标和键盘
连接接口:
1. 3 个USB V1.1 接口
2. 2 个串口(此功能只适用与eBox-2300-JSK)
3. 声频(Mic-in, Line-in)
4. 标准 I/II CF 插槽 (Support Micro Driver)
支持系统:
DOS
Windows CE.NET 4.2
Windows CE 5.0
Windows Embedded CE 6.0
Windows XP Embedded
电源需求
+5VDC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我发现eBox上已经安装了WINCE6.0系统,但我不知道这个系统是否支持MFC,请问我如何才能知道其是否支持MFC呢?
2.根据eBox上的已安装的WINCE6.0系统能否导出SDK呢?
3.我发现给的盘上有个Windows Embedded CE 6.0.msi文件,大小为10.4M,请问这是SDK吗?

谢谢啦

网友:
写个简单的MFC程序,下载 运行看看能否成功运行?来判断设备上是否有MFC库

没有相应的BSP,想导出SDK,基本上不可能的

可能是,你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关键问题是,你是熟悉MFC开发呢,还是WIN32开发?

网友:
1.选择Smart Device中smart device application开发MFC
2.新建MFC工程来测试是否出错
3.无法通过ebox上的操作系统导出SDK
4.Windows Embedded CE 6.0.msi不是SDK

网友:
买平台的时候他们没给你开发文档的啊?做嵌入式开发应该选Smart Device 。一般都是支持mfc的吧。。。我记得以前用c#写的时候,虽然开发板没有支持,但是在下载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是否按照那个啥。。然后选安装就行了,不过断电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