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里面有否办法调整窗口的z次序分配规则

楼主:
   WinCE里面做Win32应用程序,十分郁闷的就是其控件Z次序分配与VS里面完全相反,VS里面后创建的控件在前,但是在CE里面却是先创建的控件在前,造成很多不便,比如说要声明一个Group Button,再以这个Group Button作为父窗口在里面再创建控件(方便以后调节Group Button的位置的时候里面的控件不用再调整),在VS里面没什么问题,但到了EVC里面就郁闷了:父窗口的Group Button先创建的话,里面的子控件会被覆盖;父窗口Group Button后创建的话,子控件得不到其句柄根本无法创造,wtf……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EVC里面的Z次序与VS里面一样分配么……难不成要每个窗口都去SetWindowPos……

网友A:
CE就这规矩,要是要达你的要求,你自己封闭一个类可行,然后把SETWINDOWPOS封装一下OK?

网友:
呵呵,验证了下 还真是这样啊

楼上的方案 貌似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就这规矩,要是要达你的要求,你自己封闭一个类可行,然后把SETWINDOWPOS封装一下OK?

只能自己动手

网友:
今天看了自由拼音的实现代码,在Z序上就是调用SetWindowPos()来实现的

网友:
好问题,了解一下,一直没注意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每个窗口使用SetWindowPos(),这样兼容性不也高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