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怎么做类似看门狗的程序

楼主(2009-09-17):
evc怎么做类似看门狗的程序
问题是之前evc编写的一个应用程序,不知道是何原因,导致整个界面程序死掉,
所以这里就想用evc写一个类似看门狗程序,这样应用程序死掉就直接重新启动WinCE!
以前倒是编过Window XP下的监控程序,循环查询进程名,发现不在或者两者的通信不再,就杀掉原有程序再重启!
应用程序

网友A:
编一个看门狗程序就能够让你的界面程序不死掉了吗?重启WincE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B:
wince5.0 容易实现,可以用应用程序访问硬件的。

网友:
重启就正常了噻! 否则干嘛想到用看门狗的功能
已经搞定 谢谢大家啊 散分哈

网友C:
CPU一般都自带的硬看门狗的吧,
只要开个线程启动看门狗并及时喂狗

网友D:
WinCE 5.0 之後, 可用 CreateWatchDogTimer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85190.aspx), RefreshWatchDogTimer 等一系列的 API.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E:
用计数器定时来检测看门狗计数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F:
evc编的是应用程序 你可以用现成的查看工具 看看是你的程序哪里占用资源不能释放
你杀死进程在重建不是好的方法 我认为evc编的程序还不至于严重到那种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