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口做输入口,怎么采集二级管的状态呢?

楼主:
p1.0口做输入口,怎么采集二级管的状态呢?二极管有亮和灭两种状态。有外围电路吗?

网友:
要看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
不同的电路图是不一样的。。
貌似不用采集的直接送1或0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非要采它的状态:

LED是电流型的,串上一个小电阻

然后,用比较器或者ADC等取到电阻上的压降

得到电流

电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LED亮,否则灭

网友:
设P1.0为输入状态,然后在LED亮与灭的时候,检测此PIN的值,就知道了.

网友:
电路不同有所不同。
要考虑的问题:
1、二极管的导通、截止时候测试点的电平;
2、MCU 那个脚高低电平的范围。

综合上面两点,谁都可以弄了吧

网友:
通过仿真程序采集状态

网友:
二级管是串有一个电阻的,它亮时的电流是20mA,二极管两端电压是2V;灭时电流是2mA,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7V;我想直接采集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到单片机的P1.0;但我查得,P1.0口要2.8V以上才认为是高电平哦,就是说要把 2V放大一下才能接到P1.0口,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二级管是串有一个电阻的,本来如Lbing7说可以并接这个电阻,可是别人的设备,没法接,只能接二极管的两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管是串有一个电阻的,它亮时的电流是20mA,二极管两端电压是2V;灭时电流是2mA,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7V;我想直接采集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到单片机的P1.0;但我查得,P1.0口要2.8V以上才认为是高电平哦,就是说要把 2V放大一下才能接到P1.0口,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你确定这种方法可行,你可以把这个电位和1.几伏的电压基准进行比较

用比较器直接输出到单片机相适应的0或3V电平

网友:
Lbing7,能否推荐一款比较器芯片啊?我给你结帖。

网友:
驱动端接LED的阳极阴极接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地。P1.0接到电阻和LED的节点上这样LED灭的时候P1.0是低电平,亮的时候是高电平。就这么简单。

网友:
LED是别的的设备,只有两个焊点,电阻都看不见啊,而且是2V的高电平啊,P1.0识别不了

网友:
我晓得的二极管,它是一个二极管与开关(单片机内)并联之后再连一个电阻(也在机内)、然后电阻连接电压。单片机直接连接二极管

网友:
用lm358,lm324都可以,可以设一个1.5V的比较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