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崩溃问题

楼主:
今天偶然发现我写的应用程序崩溃了,
记下崩溃地址是:3FD0938,
查看相应的MAP文件,程序的最大地址才62b0ac,

请问,我如何定位到问题源代码行或函数?

网友:
这个地址不是你的真实地址,你弄错了.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你可以写日志来临近大概的模块,然后 再具体的一步步的确定你的具体地址.
如果你程序做过修改,重点看一下修改的地方,对API的适用范围也要进行查看,有时候儿会出问题,比如时间函数有没有超范围等.

网友A:
这个地址是系统弹出的MessageBox提示的,还是串口调试信息打印出来的呢?

你可以用IDA反汇编你的应用程序,然后找到相应的地址,从而确定出错的原因。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基本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顶起,学习哈,谢谢各位

网友A: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 (1): Thread-Id=05e00072(pth
=84de1000), Proc-Id=05df0072(pprc=84a0f3fc) 'PLAYER.EXE', VM-active=05df0072(ppr
c=84a0f3fc) 'PLAYER.EXE'
PC=41d1b6f0(common.dll+0x0004b6f0) RA=41d09f54(common.dll+0x00039f54) SP=0003fba
8, BVA=00000000

像上面这种出错信息,主要看PC和RA,在IDA中找到对应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系统弹出的MessageBox提示的,还是串口调试信息打印出来的呢?

你可以用IDA反汇编你的应用程序,然后找到相应的地址,从而确定出错的原因。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基本都能找到问题。

顶起

网友:
可以在模块出入口及关键函数内添加打印信息,逐步确认缩小异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系统弹出的MessageBox提示的,还是串口调试信息打印出来的呢?

你可以用IDA反汇编你的应用程序,然后找到相应的地址,从而确定出错的原因。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基本都能找到问题。

顶起

我也顶起。。。系统不大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调试的。。再加上串口打印,然后一点一点的确定错误在哪里。。。一直不知道带系统怎么调试。

网友:
是系统弹出的MessageBox提示的,地址应当没有抄错.

网友:
有时候出错信息是这样的,
PC=c003baf0(k.coredll.dll+0x0001baf0) RA=80215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19a
ecc8, BVA=ffffffff

所以,楼主需要确认出错的模块是什么,然后用IDA反汇编看一下,比较直接。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不会用呢,我一般是加串口输出语句来缩小范围的,
其实楼主的错误一般是内存异常的情况

网友:
sunrain_hjb侠
那个IDA的反汇编确实很有用
可惜不会用呢

网友:
内存泄漏?系统异常?

网友:
具体情况是:
操作执行异常:0xC0000005
地址:3FD0938

今天又出现了一次。

网友:
楼主也可以参考这里,配合博主提供的工具,可以帮助诊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 (1): Thread-Id=05e00072(pth
=84de1000), Proc-Id=05df0072(pprc=84a0f3fc) 'PLAYER.EXE', VM-active=05df0072(ppr
c=84a0f3fc) 'PLAYER.EXE'
PC=41d1b6f0(common.dll+0x0004……

我一般看common。map 就可以定位到出错的函数了

网友:
我用手機拍下報錯的圖片: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空指针造成的异常。

int *p;
p = NULL;
*p = 3;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对的,并且是传给strcpy之类的ASCII版C函数造成的.
现在我正在定位到某个具体的函数上.

CHAR *p1;
p1 = NULL;
strcpy(p1,"aaa");

弹出下面的出错界面

网友:
03FD0900   bne       03FD0938
03FD0904   ldr       r1, [r0], #4
03FD0908   sub       r2, r1, r12
03FD090C   bic       r2, r2, r1
03FD0910   ands      r2, r2, r12, lsl #7

网友:
03FD0938   ldrb      r1, [r0], #1
03FD093C   tst       r0, #3
03FD0940   cmpne     r1, #0
03FD0944   bne       03FD0938
03FD0948   cmp       r1, #0
03FD094C   bne       03FD0904
03FD0950   b         03FD0930
03FD0954   smlabbeq  r1, r1, r1, r0
03FD0958   cmp       r2, #0
03FD095C   beq       03FD0990
03FD0960   mov       r12, r0
03FD0964   ldrb      r3, [r12], #1
03FD0968   cmp       r3, #0
03FD096C   bne       03FD0964
03FD0970   sub       r12, r12, #1
03FD0974   ldrb      r3, [r1], #1
03FD0978   subs      r2, r2, #1
03FD097C   strb      r3, [r12], #1
03FD0980   cmpne     r3, #0
03FD0984   bne       03FD0974

网友:
03FD0938   ldrb      r1, [r0], #1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其中的R0是怎么来的,
看起来它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int *p;
p = NULL;
*p = 3;

不一定是这样明显的错误,也可能是内存越界访问之后无意中修改掉了后面内存部分的值,这时候异常还没有发生,可能过了很久,用到这部分被修改了的非预期的值之后,异常产生了.

并且你现在的异常本身的诱因就是地址错误,那么更加难找到.只能看看异常之前都运行了什么代码,一行一行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 *p;
p = NULL;
*p = 3;

不一定是这样明显的错误,也可能是内存越界访问之后无意中修改掉了后面内存部分的值,这时候异常还没有发生,可能过了很久,用到这部分被修改了的非预期的值之后,异常产生了.

并且你现在的异常本身的诱因就是地址错误,那么更加难找到.只能看看异常之前都运行了什么代码,一行一行检查.

LS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要检查出错前后都做了什么操作。

相信楼主不会犯我所说的那么明显的错。

网友D:
结贴,问题解决.

网友:
在调试模式下运行,看看程序死在哪里,我都是这样调试的,有时候我的程序要运行一天才会出现错误,我就让程序在debug下运行

网友:
说说怎么解决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贴,问题解决.

请楼主说说解决问题的经验。

网友:
可能是空指针造成的内存地址越界的问题。

网友:
还真是高手,

本来想说2句,一看插不上嘴,

支持一下吧

网友:
静待楼主说出哪里错了。我以前用动态数组的时候利用SetSize(i)为动态数组设定大小,设定的后发现GetSize()的值不等于我设定的i,要比i小,我用i去控制访问动态数组的时候会出现越界访问的错误,表面的原因找到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