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s1208写程序写错块了,重新写需要擦出原来写错的吗?

楼主(2010-03-03):
K9s1208写程序写错块了,重新写需要擦出原来写错的吗?
如题
程序

网友A:
NAND在写数据前要先进行擦

网友B:
这个看你重新写程序 是否会重新擦除该NAND FLASH的所有块;
如果不是,则一般不需要擦除原来写错的块;
但如果此时剩余的块的数量不够,则会通过均衡算法,实现对应的处理,此时才可能会擦除原来写错的块。
建议楼主看看NAND FLASH的相关操作资料

网友C:
不放心,就全擦遍,再写了哦~~~~NAND写应该是先擦再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