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汇编代码,因为涉及晶振频率问题,请帮忙改成c代码

楼主:
有一段汇编代码,因为涉及晶振频率问题,晶振一改代码也需要跟着改,但又不会用汇编,请高手帮忙改成c代码。

前面的延时还可以自己用c重新写,关键是后面的CLSSIGNAL不会改,请懂汇编的朋友改一下,谢谢。

H_DATA  BIT  P3.2
H_CLK  BIT  P3.4

?PR?DELAY30US SEGMENT CODE
PUBLIC DELAY30US
RSEG ?PR?DELAY30US

; abc XDATA 0A00H

;35.8US
DELAY30US:
  PUSH 05H           ;2
  MOV  r5,#50        ;25
DE30S1:
  DJNZ r5,DE30S1     ;2*14=28
  POP 05h           ;2
  RET
;******************************************************************
?PR?DELAY10US SEGMENT CODE
PUBLIC DELAY10US
RSEG ?PR?DELAY10US
;16.3US
DELAY10US:
  PUSH 05H          ;2
  MOV     r5, #20       ;10
DE10S1:
  DJNZ    r5, DE10S1   ;5*2=10
  POP 05H      ;2
  RET

?PR?CLSSIGNAL SEGMENT CODE
PUBLIC CLSSIGNAL
RSEG ?PR?CLSSIGNAL
CLSSIGNAL:
;WHEN SYSTEM SEND INFORMATION TO PINPAD, SEND STOP BIT AT END, THEN NEXT A
;SEND OPERATION. SO WAITTING STOP BIT FINISHED.
CLSL1:
  PUSH    05H
CLSL1_U:
  MOV     R5, #6EH
CLSL2:  JNB     H_DATA, CLSL1_U
  JNB     H_CLK, CLSL1_U
  DJNZ    R5, CLSL2
  POP     05H
  RET

  END

网友:
CLSL1:
  PUSH    05H
CLSL1_U:
  MOV    R5, #6EH
CLSL2:  JNB    H_DATA, CLSL1_U
  JNB    H_CLK, CLSL1_U
  DJNZ    R5, CLSL2
  POP    05H
  RET

//================//
你是不是SPI传输?
看你的描述,是不是系统发送一个信息给目标机后,目标机发送一个STOP bit,之后目标机会等待系统是否已经响应到STOP信号?对吗?

那这代码写的不对吧?
JNB    H_DATA, CLSL1_U  ;等到数据线上时候有0或者1,等到就一直等
JNB    H_CLK, CLSL1_U   ;那这边又等待CLK是否为0或者1,就很奇怪了。CLK还需要你等待吗?它是一直在跑的呀?

网友:
是单片机模拟PS/2键盘的代码。

    数据和时钟线都是集电极开路结构(正常保持高电平)。当键盘等待发送数据时,它首先检查时钟以确认它是否是高电平。如果不是,那么是主机抑制了通讯,设备必须缓冲任何要发送的数据直到重新获得总线的控制权(键盘有16 字节的缓冲区而鼠标的缓冲区仅存储最后一个要发送的数据包)。如果时钟线是高电平,设备就可以开始传送数据。
    键盘使用一种每帧包含11 位的串行协议。这些位含义是:
      1 start bit.  This is always 0.                  1 个起始位总是为0
      8 data bits, least significant bit first.        8 个数据位低位在前
      1 parity bit (odd parity).                        1 个校验位奇校验
      1 stop bit. This is always 1.                    1 个停止位总是为1
  每位在时钟的下降沿被主机读入。
  时钟频率为10 16.7kHz。从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到一个数据转变的时间至少要有5 微秒。数据变化到时钟脉冲的下降沿的时间至少要有5 微秒并且不大于25 微秒。这个定时非常重要应该严格遵循它。主机可以在第11 个时钟脉冲(停止位)之前把线拉低,导致设备放弃发送当前字节(这是非常罕见的)。在停止位发送后,设备在发送下个包前至少应该等待50 毫秒。这将给主机时间当它处理接收到的字节时抑制发送(主机在收到每个包时,通常自动做这个)。在主机释放抑制后,设备至少应该在发送任何数据前等50 毫秒。

网友:
这个只能帮顶了

网友:
我就当是在51上的

#define DataBit  0x0001
#define ClkBit   0x0002

#define r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P_Data_Port) ;note:PORT 寄存器
#define rClk     (*(volatile unsigned char*)P_Clk_Port)

#define fReadData  rData & DataBit
#define fReadClk   rClk  & ClkBit

void Delay50ms()
{
}

void Delay10ms()
{
}

void SendData(XXX)
{
   //发送各个位,包括数据位
   //最后发送STOP bit
}

BOOL CheckHostIfBusy(void)
{
   if(!fReadClk)
      return BUSY
   else
      return RFEE;

}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CheckHostIfBusy)  //1--busy 0---free
       {
            Delay50ms();
            SendData(XXX);
        }
   }
}

凑合了一个思路,不知道可有帮助。

网友:
这个就是用于51的,关于发送和接收的部分都是c代码,已经没有问题了,关键是这几个函数是单独用的汇编代码,能否严格的将这段代码转换成等价的c代码?谢谢。
CLSSIGNAL:
;WHEN SYSTEM SEND INFORMATION TO PINPAD, SEND STOP BIT AT END, THEN NEXT A
;SEND OPERATION. SO WAITTING STOP BIT FINISHED.
CLSL1:
  PUSH    05H
CLSL1_U:
  MOV    R5, #6EH
CLSL2:  JNB    H_DATA, CLSL1_U
  JNB    H_CLK, CLSL1_U
  DJNZ    R5, CLSL2
  POP    05H
  RET

网友:
嘿嘿
cnt = XXX
while(cnt != 0)
{
  while(!H_DATA_IsHigh);
  while(!H_CLK_IsHigh);
  cnt--
}

ok???
LZ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汇编,这个其实不难

网友:
呵呵,我对汇编确实不太懂,学校学的早都忘了。
这个函数应该是不带参数的,请问这个XXX取多少?跟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
这和你系统时钟还有你设计要求有关系了,可以自己做个些试验!!!

网友:
那我先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