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下中文软键盘的疑问

楼主:
项目中加入了中文软键盘的功能(MSPY3.0),但是打开中文软键盘之后发现选中键盘左下角的“拼”之后点击键盘上的字母键都没有反应,但是数字键正常。换到“英”或是“符”下面所用按键也都正常。同样在英文键盘下的输入也都正常。
之后发现如果加入keyboard的驱动后,再使用“拼”的软键盘后就正常了,发现在点击的时候会去调用键盘驱动MDD层提供的
接口KeybdDriverVKeyToUnicode函数,但是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在使用英文键盘或是其他情况下,点击按键并不会调用到
KeybdDriverVKeyToUnicode,只有在中文软键盘里的“拼”对应的字母按键才需要调用KeybdDriverVKeyToUnicode。
目前的猜测是对于英文键盘或是数字键什么的,软键盘中所提供的按键布局在程序中已经做好了VKey和Unicode码的映射,但是对于拼音键盘并没有这样的映射关系,所以需要特别的调用KeybdDriverVKeyToUnicode函数来获得Unicode码。

那位这部分比较了解的帮忙解答一下,还是说在注册表设置时那个部分没有设置正确。
还请问一下软键盘这部分的实现代码具体在什么位置?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w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wince?

标题上不是说了5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wince?

Wince5.0

网友:
这个帖子好,最近也正在搞这个呢,也碰到一些问题,有空交流交流
guopeixin@126.com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会没有人顶呢?

网友:
没有人回啊...

网友:
platform.reg里把00000409改成e0010804(需要改三个地方)

还有,别忘了加GB10830。。这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