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串口通信程序求助。。。

楼主(2010-05-06):
FPGA的串口通信程序求助。。。
我现在就是让FPGA给我发一个welcome的字符串,用串口调试助手的十六进制能显示出每个字母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形式,但是不以十六进制形式表示的话就什么都不显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通信
问题
Welcome
十六进制
字符串

网友A:
既然已经看到16进制数了,这个是串口助手的问题吧

网友B:
自己写一个串口调试一下就ok了哇

网友C:
现在是可以发了,但是只能发一次
我发完后复位再按按键就发不出去了。。必须得开关一下FPGA才行。。。这是什么问题?复位程序应该无错啊,毕竟我第一次发之前也是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D:
FPGA设计的问题!

网友E:
你接收到的ASCII编码是不是welcome?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