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RS编解码在单片机上实现

楼主(2009-02-11):
[急问]关于RS编解码在单片机上实现
我想在25M的单片机上进行RS编解码(31, 15)
手上有份PC上的程序 估计运行到单片机上性能肯定得不到保证……
请问能从哪几个方面优化?貌似不能使用大规模的查表
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肯定
程序

网友A:
首先,你的单片机用的是什么,有操作系统吗,pc上的程序都是基于操作系统的,不用操作系统的话,直接写驱动也可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你的开发板等等,,,,

网友B(2009-04-11):
没有操作系统,PC上做的RS编解码 我已经进行了改进 试用于单片机
并且已经得到了检验,肯定是正确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优化的方向?

网友C:
可以查表
我在單片機上運FFT算法時候,把sin cos函數都做了表格, 性能大幅提昇, 推荐查表.
再就是用汇編寫部分代碼.

网友D:
還有就是把浮點算術轉為整數算術, 最後輸出再根據需要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