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启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目的是将该程序下载至nor flash,通过它烧写应用程序到nor flash,现在的现象是这样的,
我利用ADS在RAM中调试该程序时,上位机串口下载,程序正常执行,应用程序的确下载到我的目标地址,说明程序应该是正确的;然后将bootloader程序程序烧写到nor flash,然后通过上位机下载,没有下载成功。我在bootloader中对FLASH的第一个操作ERASE中做这样的操作,刚进入该ERASE函数模块,通过串口输出字符,擦除命令结束后再通过串口输出字符,在RAM中调试这2个字符都可以输出,将程序固化到FLASH,第一个字符可以输出,第2个无法输出,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擦除有问题,可是程序明明在RAM中可以正常执行的,后来我在ERASE之前加入检测FLASH ID操作,同样也是在命令操作前后各输出一个字符,结果发现只有操作命令前的字符可以输出,也就是说将程序固化到FLASH后,执行完第一个对flash的操作后,就出问题了,由于小弟经验尚浅,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请高人帮忙分析分析?注:程序在RAM中调试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你擦出的地址跟你的Bootloader是不是在同一个Nor Flash Bank上?在同一个Bank上是不可以这样操作的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好!你还在上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网友B:
BOOTLOADER 程序进行FLASH擦除时还在nor flash上面运行么?对FLASH的操作时程序最好已经运行在RAM上面了,
那样的话升级你的BOOTLOADER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擦出的地址跟你的Bootloader是不是在同一个Nor Flash Bank上?在同一个Bank上是不可以这样操作的

我用的是AT91FR40162芯片,这块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AT49BV1604A(NOR FLASH),大小2MB,里面没有BANK的概念,这个FLASH芯片内部的Secter是这样划分的前8个扇区每个是8K,后面有31个64K的扇区,我是打算将Bootloader固化到前8个扇区,将自己的应用程序固化到第9个扇区。启动程序运行后后加载我的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程序进行FLASH擦除时还在nor flash上面运行么?对FLASH的操作时程序最好已经运行在RAM上面了,
那样的话升级你的BOOTLOADER也很方便!!

当然不是,我将BOOTLOADER 程序固化到flash,当给板子加电后,启动代码会在瞬间将程序拷贝至ram中运行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程序在RAM中调试都是好的,烧写到FLASH后,就运行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程序进行FLASH擦除时还在nor flash上面运行么?对FLASH的操作时程序最好已经运行在RAM上面了,
那样的话升级你的BOOTLOADER也很方便!!

当然不是,我将BOOTLOADER 程序固化到flash,当给板子加电后,启动代码会在瞬间将程序拷贝至ram中运行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程序在RAM中调试……
你确认代码也会被拷贝到RAM执行吗?
另外,“在RAM中调试这2个字符都可以输出”,你如何在RAM中调试的?你手动将代码搬移到RAM中的吗?我想学习一下~这里边跑的程序,是跟固化在nor中的一样吗?
如果2M大小,你的nor flash,可能是single ba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程序进行FLASH擦除时还在nor flash上面运行么?对FLASH的操作时程序最好已经运行在RAM上面了,
那样的话升级你的BOOTLOADER也很方便!!

当然不是,我将BOOTLOADER 程序固化到flash,当给板子加电后,启动代码会在瞬间将程序拷贝至r……

网友:
你把执行完命令后打印字符之后加个while(1);试试

网友:
bootloader加载到RAM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关于flash章节的描述,对flash操作是不是有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