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B6没有这些dll文件却能编译通过

楼主:
原来一直用PB5做CE开发. 现在想常识下CE6开发. 安装了vs2005等一大堆软件后. 在VS2005下编译一个PB5 DEMO工程OK.
发现一个问题. 在common.bib中: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
; USB
IF BSP_NOUSB !
   usbd.dll       $(_FLATRELEASEDIR)\usbd.dll                   NK  SHK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HID
   usbhid.dll     $(_FLATRELEASEDIR)\usbhid.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HID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MSC
   usbmsc.dll     $(_FLATRELEASEDIR)\usbmsc.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MSC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ISK6
   usbdisk6.dll   $(_FLATRELEASEDIR)\usbdisk6.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DISK6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PRN
   usbprn.dll     $(_FLATRELEASEDIR)\usbprn.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PRN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8023
   usb8023.dll    $(_FLATRELEASEDIR)\usb8023.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8023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RNDISMP
   rndismp.dll    $(_FLATRELEASEDIR)\rndismp.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RNDISMP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SER
   usbser.dll     $(_FLATRELEASEDIR)\usbser.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SER

ENDIF BSP_NOUSB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USBD

可是我在PB工程下面和PB安装目录下面找不到以上的dll文件. 这个和PB5好像有很大差别. 请问PB6的这些DLL文件在哪里? 没有这些dll文件却能编译通过.

网友:
这些文件是通过编译BSP产生的。

网友:
如果找不DLL,说明你的IF BSP_NOUSB ! 这个条件是为假,也就是不执行,如果执行了,编译完后肯定在你的工程下面会有这些DLL。

网友:
回1楼. 这是public下面PB 6自带的USB驱动程序. 不是BSP.
回2楼: 不会吧. 都能用USB键盘.鼠标了. USB模块已经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