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work库的问题

楼主:
问各位:
1.书中说这个例子max+plus2不支持,为什么???
2.书中说work库是默认打开的,那么下面程序中的use work.packexp.all;这句话可以不用写吗???
谢谢.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PACKAGE  packexp IS                              --定义程序包
   FUNCTION  max( a,b :IN STD_LOGIC_VECTOR)   --定义函数首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
   FUNCTION  max( a,b :IN BIT_VECTOR)   --定义函数首
     RETURN BIT_VECTOR ;
   FUNCTION  max( a,b :IN INTEGER )     --定义函数首
     RETURN INTEGER ;
   END;
  PACKAGE BODY packexp IS
   FUNCTION  max( a,b :IN STD_LOGIC_VECTOR)   --定义函数体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BEGIN
     IF a > b THEN RETURN  a;
       ELSE          RETURN  b;     END IF;
    END FUNCTION max;                   --结束FUNCTION语句
   FUNCTION  max( a,b :IN INTEGER)   --定义函数体
     RETURN INTEGER IS
BEGIN
     IF a > b THEN RETURN  a;
       ELSE          RETURN  b;     END IF;
    END FUNCTION max;                        --结束FUNCTION语句
    FUNCTION  max( a,b :IN BIT_VECTOR)   --定义函数体
     RETURN BIT_VECTOR IS
   BEGIN
     IF a > b THEN RETURN  a;
       ELSE          RETURN  b;     END IF;
    END FUNCTION max;         --结束FUNCTION语句
  END;                           --结束PACKAGE  BODY语句
  -- 以下是调用重载函数max的程序: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WORK.packexp.ALL;
  ENTITY  axamp IS
    PORT(a1,b1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a2,b2 : IN BIT_VECTOR(4 DOWNTO 0);
          a3,b3 : IN INTEGER RANGE 0 TO 15;
              c1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2 : OUT BIT_VECTOR(4 DOWNTO 0);
              c3 : OUT INTEGER RANGE 0 TO 15);
   END;

网友:
还是要写的。即使work是打开的,只是说work下面的entity是可以用的,但是packexp是一个包。要用包下面的函数,还是需要声明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