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矩阵键盘的按键延时,大家都加多少ms啊?

楼主:
我的按键表现在界面上连续移动时很慢,手松开后还要隔一会儿才能停下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10ms差不多了吧

网友:
10ms:差不多了吧

网友:
延时一般都是ms级的,不可能造成这样的影响。

网友:
一般是2ms就可以,只要保证“去抖”就可以的。之前,我做过一个键盘驱动,老大给你的建议就2ms,而且,看了几个设计文档也是2ms。很多ps/2键盘也是用这个数字

网友A:
1. 感觉不大可能是keyboard中的延迟造成的;
2. 会不会是显示的慢或者系统的loading高呢,显示其它的东西速度怎么样?

网友:
我用了50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感觉不大可能是keyboard中的延迟造成的;
2. 会不会是显示的慢或者系统的loading高呢,显示其它的东西速度怎么样?

支持,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