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
com.sys的完整代码:

#include
#define NTSTRSAFE_LIB
#include

#define COM_DRIVER_NAME  L"\\Device\\Serial0"        //要绑定的设备名
//延时用的
#define  DELAY_ONE_MICROSECOND  (-10)
#define  DELAY_ONE_MILLISECOND (DELAY_ONE_MICROSECOND*1000)
#define  DELAY_ONE_SECOND (DELAY_ONE_MILLISECOND*1000)

PDEVICE_OBJECT s_fltobj=NULL;        //全局指针
PDEVICE_OBJECT s_nextobj=NULL;        //全局指针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函数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过滤IRP函数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NTSTATUS DriverEntry(PDRIVER_OBJECT driver, PUNICODE_STRING reg_path)        //所有的驱动都是这个入口函数跟c语言的main函数一样
        {
        size_t i;

        for(i=0;i
                {
                driver->MajorFunction[i] = ccpDispatch;        //所有的分发函数都进入ccpDispatch这个函数里面去
                }

        driver->DriverUnload = ccpUnload;        //支持动态卸载(=号后面是卸载函数)

        ccpAttachAllComs(driver);        //绑定所有的串口

        return STATUS_SUCCESS;        //返回成功(STATUS_SUCCESS=成功的意思)
        }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

        LARGE_INTEGER interval;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IoDetachDevice(s_nextobj);        // 首先解除绑定

        interval.QuadPart = (2*1000 * DELAY_ONE_MILLISECOND);        // 睡眠时间(2秒)
        KeDelayExecutionThread(KernelMode,FALSE,&interval);                //等待所有irp处理结束

        IoDeleteDevice(s_fltobj);        // 删除设备
        }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函数
        {

        NTSTATUS status;        //定义返回状态数据类型
        PFILE_OBJECT file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的文件对象指针
        PDEVICE_OBJECT dev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对象指针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status=IoGetDeviceObjectPointer(&uniNtNameString, FILE_ALL_ACCESS, &fileobj, &devobj);        //根据设备名字获取设备对象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获取设备对象成功
                ObDereferenceObject(fileobj);        //就取消设备的文件对象引用(因为过滤串口不需要文件对象)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0,NULL,devobj->DeviceType,0,FALSE,&s_fltobj);        //生成设备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没有生成设备成功就返回
                return status;

        // 拷贝重要标志位。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Flags & DO_DIRECT_IO)
                (s_fltobj)->Flags |= DO_DIRECT_IO;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Flags |=  DO_POWER_PAGABLE;

        s_nextobj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s_fltobj,devobj);        //绑定一个设备到另一个设备上

        if (s_nextobj == NULL)
                {
                // 如果绑定失败了,销毁设备,重新来过。
                IoDeleteDevice(s_fltobj);
                s_fltobj = NULL;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s_fltobj)->Flags = (s_fltobj)->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设置这个设备已经启动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过滤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获取当前栈空间
        NTSTATUS status;
        ULONG i;

        if(s_fltobj== device)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POWER)
                        {
                        //如果是电源直接发送,然后返回说已经被处理了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P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WRITE)
                        {
                        ULONG len = irpsp->Parameters.Write.Length;        //获取写入数据的长度

                        PUCHAR buf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i
                                {
                                DbgPrint("%2x,",buf[i]);        //打印内容
                                }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READ)
                        {
                        //因为读的是需要完成后才能得到,所以用回调函数来获取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irp, fengReadComplete, device, TRUE, TRUE, TRUE);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其它请求直接下发(不禁止也不修改)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 如果根本就不在被绑定的设备中,那是有问题的,直接返回参数错误。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IoCompleteRequest(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ULONG i;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f(NT_SUCCESS( Irp->IoStatus.Status))        //读成功才处理
                {
                PUCHAR buf = (PUCHAR)[color=#FF0000]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colo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 i<[color=#FF0000]Irp->IoStatus.Information[/color]; i++)
                        {
                        DbgPrint("%02X, ", buf[i]);
                        }
                }

        if( Irp->PendingReturned)
                IoMarkIrpPending( Irp);

        return Irp->IoStatus.Status;
        }

经测试dbg里可以显示读写的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想写个应用程序来动态修改IRP_MJ_READ回调函数里面的缓冲区数据(目的就是修改COM1设备传回的数据)
刚学驱动开发...以前用VC写程序(于其说写不如说复制)....汗

网友:
#include
#define NTSTRSAFE_LIB
#include

#define COM_DRIVER_NAME  L"\\Device\\Serial0"        //要绑定的设备名
//延时用的
#define  DELAY_ONE_MICROSECOND  (-10)
#define  DELAY_ONE_MILLISECOND (DELAY_ONE_MICROSECOND*1000)
#define  DELAY_ONE_SECOND (DELAY_ONE_MILLISECOND*1000)

PDEVICE_OBJECT s_fltobj=NULL;        //全局指针
PDEVICE_OBJECT s_nextobj=NULL;        //全局指针
PDEVICE_OBJECT pCommunicate=NULL;        //全局指针
UNICODE_STRING devicename;                        //定义一个字符串
UNICODE_STRING symboliclinkname;        //定义一个字符串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设备函数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自定义IRP分发函数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NTSTATUS CreateDevices(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创建设备用于同ring3应用程序通信

NTSTATUS DriverEntry(PDRIVER_OBJECT driver, PUNICODE_STRING reg_path)        //所有的驱动都是这个入口函数跟c语言的main函数一样
        {
        NTSTATUS status;        //定义返回状态数据类型
        size_t i;
        status = CreateDevices(driver,reg_path);
        if (status==STATUS_SUCCESS)
                {
                for(i=0;i
                        {
                        driver->MajorFunction[i] = ccpDispatch;        //所有的分发函数都进入ccpDispatch这个函数里面去
                        }
                driver->DriverUnload = ccpUnload;        //支持动态卸载(=号后面是卸载函数)
                ccpAttachAllComs(driver);        //绑定设备
                }
        return STATUS_SUCCESS;        //返回成功(STATUS_SUCCESS=成功的意思)
        }
NTSTATUS CreateDevices(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创建设备用于同ring3应用程序通信
        NTSTATUS status;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name,L"\\Device\\MyDevice");        //初始化设备名称
        RtlInitUnicodeString(&symboliclinkname,L"\\??\\MyDeviceName");        //初始化符号连接名称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Object,0,&devicename,FILE_DEVICE_UNKNOWN,0,FALSE,&pCommunicate);        //生成设备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没有生成设备成功就返回
                return status;
        IoCreateSymbolicLink(&symboliclinkname,&devicename);//符号链接名称//设备名称
        pCommunicate->Flags |= DO_BUFFERED_IO;
        return status;
        }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
        LARGE_INTEGER interval;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IoDetachDevice(s_nextobj);        // 首先解除绑定
        interval.QuadPart = (2*1000 * DELAY_ONE_MILLISECOND);        // 睡眠时间(2秒)
        KeDelayExecutionThread(KernelMode,FALSE,&interval);                //等待所有irp处理结束
        IoDeleteDevice(s_fltobj);        // 删除设备
        IoDeleteDevice(pCommunicate);        // 删除设备
        }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设备函数
        {
        NTSTATUS status;        //定义返回状态数据类型
        PFILE_OBJECT file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的文件对象指针
        PDEVICE_OBJECT dev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对象指针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status=IoGetDeviceObjectPointer(&uniNtNameString, FILE_ALL_ACCESS, &fileobj, &devobj);        //根据设备名字获取设备对象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获取设备对象成功
                ObDereferenceObject(fileobj);        //就取消设备的文件对象引用(因为过滤串口不需要文件对象)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0,NULL,devobj->DeviceType,0,FALSE,&s_fltobj);        //生成设备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没有生成设备就返回
                return status;
        // 拷贝重要标志位。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Flags & DO_DIRECT_IO)
                (s_fltobj)->Flags |= DO_DIRECT_IO;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Flags |=  DO_POWER_PAGABLE;
        s_nextobj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s_fltobj,devobj);        //绑定一个设备到另一个设备上
        if (s_nextobj == NULL)
                {
                // 如果绑定失败了,销毁设备,重新来过。
                IoDeleteDevice(s_fltobj);
                s_fltobj = NULL;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s_fltobj)->Flags = (s_fltobj)->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设置这个设备已经启动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自定义IRP分发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获取当前栈空间
        NTSTATUS status;
        ULONG i;
        if(s_fltobj== device)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POWER)
                        {
                        //如果是电源直接发送,然后返回说已经被处理了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P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WRITE)
                        {
                        ULONG len = irpsp->Parameters.Write.Length;        //获取写入数据的长度
                        PUCHAR buf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i
                                {
                                DbgPrint("%2x,",buf[i]);        //打印内容
                                }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READ)
                        {
                        //因为读的是需要完成后才能得到,所以用回调函数来获取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irp, fengReadComplete, device, TRUE, TRUE, TRUE);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其它请求直接下发(不禁止也不修改)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 如果根本就不在被绑定的设备中,那是有问题的,直接返回参数错误。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IoCompleteRequest(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ULONG i;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f(NT_SUCCESS( Irp->IoStatus.Status))        //读成功才处理
                {
                PUCHAR buf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 iIoStatus.Information; i++)
                        {
                        DbgPrint("%02X, ", buf[i]);
                        }
                }
        if( Irp->PendingReturned)
                IoMarkIrpPending( Irp);
        return Irp->IoStatus.Status;
        }

改成这样后为什么还不能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请大大们帮我看下我哪里写错了
应用层代码:

void Cdriver_TestDlg::OnBnClickedButton4()
        {
        HANDLE handle  = ::CreateFile("\\\\.\\MyDeviceName",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MessageBox("打开设备出错");
        CloseHandle(handle);
        }

网友A:
驱动程序要响应IRP_MJ_CREATE和IRP_MJ_CLO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要响应IRP_MJ_CREATE和IRP_MJ_CLOSE。

那如何响应呢???应怎么修改我上面的代码让它能用呢?
初学编程更是初学驱动代码能力巨差......

网友:
#include
#define NTSTRSAFE_LIB
#include

#define COM_DRIVER_NAME  L"\\Device\\Serial0"        //要绑定的设备名
//延时用的
#define  DELAY_ONE_MICROSECOND  (-10)
#define  DELAY_ONE_MILLISECOND (DELAY_ONE_MICROSECOND*1000)
#define  DELAY_ONE_SECOND (DELAY_ONE_MILLISECOND*1000)

PDEVICE_OBJECT s_fltobj=NULL;        //全局指针
PDEVICE_OBJECT s_nextobj=NULL;        //全局指针
PDEVICE_OBJECT pCommunicate=NULL;        //全局指针
UNICODE_STRING devicename;                        //定义一个字符串
UNICODE_STRING symboliclinkname;        //定义一个字符串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设备函数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自定义IRP分发函数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NTSTATUS CreateDevices(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创建设备用于同ring3应用程序通信

NTSTATUS DriverEntry(PDRIVER_OBJECT driver, PUNICODE_STRING reg_path)        //所有的驱动都是这个入口函数跟c语言的main函数一样
        {
        NTSTATUS status;        //定义返回状态数据类型
        size_t i;
        status = CreateDevices(driver,reg_path);
        if (status==STATUS_SUCCESS)
                {
                for(i=0;i
                        {
                        driver->MajorFunction[i] = ccpDispatch;        //所有的分发函数都进入ccpDispatch这个函数里面去
                        }
                driver->DriverUnload = ccpUnload;        //支持动态卸载(=号后面是卸载函数)
                ccpAttachAllComs(driver);        //绑定设备
                }
        return STATUS_SUCCESS;        //返回成功(STATUS_SUCCESS=成功的意思)
        }
NTSTATUS CreateDevices(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创建设备用于同ring3应用程序通信
        NTSTATUS status;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name,L"\\Device\\MyDevice");        //初始化设备名称
        RtlInitUnicodeString(&symboliclinkname,L"\\??\\MyDeviceName");        //初始化符号连接名称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Object,0,&devicename,FILE_DEVICE_UNKNOWN,0,FALSE,&pCommunicate);        //生成设备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没有生成成功就返回
                return status;
        IoCreateSymbolicLink(&symboliclinkname,&devicename);//符号链接名称//设备名称
        pCommunicate->Flags |= DO_BUFFERED_IO;
        return status;
        }
void ccpUnload(PDRIVER_OBJECT drv)        //动态卸载函数
        {
        LARGE_INTEGER interval;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IoDetachDevice(s_nextobj);        // 首先解除绑定
        interval.QuadPart = (2*1000 * DELAY_ONE_MILLISECOND);        // 睡眠时间(2秒)
        KeDelayExecutionThread(KernelMode,FALSE,&interval);                //等待所有irp处理结束
        IoDeleteDevice(s_fltobj);        // 删除设备
        IoDeleteDevice(pCommunicate);        // 删除设备
        }
NTSTATUS ccpAttachAllComs(PDRIVER_OBJECT driver)        //绑定设备函数
        {
        NTSTATUS status;        //定义返回状态数据类型
        PFILE_OBJECT file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的文件对象指针
        PDEVICE_OBJECT devobj = NULL;        //定义一个设备对象指针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定义一个字符串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COM_DRIVER_NAME);        // 初始化一个字符串(就是COM驱动的名字)

        status=IoGetDeviceObjectPointer(&uniNtNameString, FILE_ALL_ACCESS, &fileobj, &devobj);        //根据设备名字获取设备对象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获取设备对象成功
                ObDereferenceObject(fileobj);        //就取消设备的文件对象引用(因为过滤串口不需要文件对象)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0,NULL,devobj->DeviceType,0,FALSE,&s_fltobj);        //生成设备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如果没有生成设备就返回
                return status;
        // 拷贝重要标志位。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Flags & DO_DIRECT_IO)
                (s_fltobj)->Flags |= DO_DIRECT_IO;
        if(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s_flt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if(dev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Characteristics |=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s_fltobj)->Flags |=  DO_POWER_PAGABLE;
        s_nextobj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s_fltobj,devobj);        //绑定一个设备到另一个设备上
        if (s_nextobj == NULL)
                {
                // 如果绑定失败了,销毁设备,重新来过。
                IoDeleteDevice(s_fltobj);
                s_fltobj = NULL;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s_fltobj)->Flags = (s_fltobj)->Flags & ~DO_DEVICE_INITIALIZING;        //设置这个设备已经启动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ccpDispatch(PDEVICE_OBJECT device,PIRP irp)        //自定义IRP分发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获取当前栈空间
        NTSTATUS status;
        ULONG i;
        if(s_fltobj== device)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POWER)
                        {
                        //如果是电源直接发送,然后返回说已经被处理了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P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WRITE)
                        {
                        ULONG len = irpsp->Parameters.Write.Length;        //获取写入数据的长度
                        PUCHAR buf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i
                                {
                                DbgPrint("%2x,",buf[i]);        //打印内容
                                }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READ)
                        {
                        //因为读的是需要完成后才能得到,所以用回调函数来获取
                        IoCopyCurrentIrpStackLocationToNext(irp);
                        IoSetCompletionRoutine(irp, fengReadComplete, device, TRUE, TRUE, TRUE);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其它请求直接下发(不禁止也不修改)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s_nextobj,irp);
                }

        if(pCommunicate== device)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POWER)
                        {
                        //如果是电源直接发送,然后返回说已经被处理了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PoCallDriver(pCommunicate->NextDevice,irp);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CREATE)
                        {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pCommunicate->NextDevice,irp);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CLOSE)
                        {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pCommunicate->NextDevice,irp);
                        }
                //其它请求直接下发(不禁止也不修改)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pCommunicate->NextDevice,irp);
                }

        // 如果根本就不在被绑定的设备中,那是有问题的,直接返回参数错误。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IoCompleteRequest(irp,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fengReadComplete(PDEVICE_OBJECT DeviectObject,PIRP Irp,PVOID Context)        //IRP_MJ_READ回调函数
        {
        PIO_STACK_LOCATION IrpSp;
        ULONG i;
        IrpSp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f(NT_SUCCESS( Irp->IoStatus.Status))        //读成功才处理
                {
                PUCHAR buf = (PU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取得系统缓冲区数据
                for(i=0; iIoStatus.Information; i++)
                        {
                        DbgPrint("%02X, ", buf[i]);
                        }
                }
        if( Irp->PendingReturned)
                IoMarkIrpPending( Irp);
        return Irp->IoStatus.Status;
        }

改成这样直接蓝屏......why????

网友B:
IoCompleteRequest(irp,IO_NO_INCREMENT);
像是这句的问题,你这样贴代码,效果太差了。把你的觉得有问题的代码贴上来,最好和LOG一起。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CompleteRequest(irp,IO_NO_INCREMENT);
像是这句的问题,你这样贴代码,效果太差了。把你的觉得有问题的代码贴上来,最好和LOG一起。OK?

哦...我以为把问题说的详细点比较好....原来太详细也不好啊...下次我会注意的
不过上面的问题搞定了...

        if(pCommunicate== device)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CREATE)
                        {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L;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CLOSE)
                        {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L;
                        }
                if(irpsp->MajorFunction == IRP_MJ_WRITE)
                        {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L;
                        DbgPrint("wwwwwwwwwwwww");        //打印内容
                        }
                IoCompleteRequest(irp, 0);
                return STATUS_SUCCESS;
                }

感谢一楼的大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