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可以正常与上位机通信,但只能发送一个字符,

楼主:
main(void)
{
    Init_Com();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art();
    }
void uart(void)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
           dat = SBUF;
           RI  = 0;
           SBUF = dat;
          }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上面这个单片机程序可以正常与上位机通信,但只能发送一个字符,
我想连续发送和接收数据该怎样做,

网友:
void uart_tranfer(void)
{

    for(i=0; i<8;i++)
    {
         SBUF = 0x23;
         while(TI==0);
         TI = 0;
    }
}
    加上FOR循环就接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
硬件上找找问题吧。

网友:
void uart(void)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
       dat = SBUF;
       RI = 0;
       SBUF = dat;
       while(TI==0); // waiting for the transmiting complete
       TI = 0;       // Clear the TX flag
    }
}  // 这样试试看

网友:
我想用FOR循环连续发送数组BUF[]

for(i=0; i<8;i++)
{
SBUF = BUF;
while(TI==0);
TI = 0;
}
}

网友:
SBUF = 0x23;
你把SBUF的值都写死了 当然只有一个字符了啊
还有就是好像没有判断是否发送结束 接收完成

网友:
要建立一个串口中断,在里面清中断标志位,如轮循的话,可以在中断里面另置查询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