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 CToolbar的位置如何改变?

楼主:
我生成好的toolbar就在屏幕底部,我想改变位置,但是没有效果,高手帮忙一下?

if (!m_wndToolBar.CreateEx(this,TBSTYLE_FLAT,WS_CHILD  | WS_VISIBLE |CBRS_ALIGN_BOTTOM | CBRS_SIZE_DYNAMIC))
        {
                return -1;
        }

网友A:
我看见你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CBRS_ALIGN_BOTTOM

改成
CBRS_ALIGN_TOP 这个试试

网友:
楼上的做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你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CBRS_ALIGN_BOTTOM

改成
CBRS_ALIGN_TOP 这个试试

试过不了不行啊~~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我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