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bib之NK SIZE RAMIMAGE 与 ROMSIZE关系?

楼主:
NK              80100000        01F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1200000        RAM

ROMSTART=80100000
ROMWIDTH=32
ROMSIZE=1600000

上面是我的config.bib里的。

编译出来的NK.nb0 22,528KB

在PB里显示只有7MB左右

bootloader将nk.nb0拷贝到RAM里运行。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把ROMSIZE改为10MB左右的值?
另外我想知道,NK.nb0并不是在它占用的空间RAMIMAGE里运行,而是在RAM里运行,还是都有。
因为我觉得PB里显示nk只有7MB但却分配了24MB给它是不是浪费了。因为7MB~24MB的空间都没用到。
如果可以修改的话,是不是只要修改ROMSIZE的值,那么RAMIMAGE制定的值时做什么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个之前有人的帖子也稍微讨论过,但是我并没能明白,请高手赐教。

网友:
有点糊涂?

网友:
老兄,查看PB帮助吧,非常详细。

网友A:
ROMSIZE的大小决定了生成的NK.nb0的大小,RAMIMAGE是在RAM里面划分一块用来放置NK.nb0的空间;很显然这个RAMIMAGE不能比ROMSIZE规定的小,如果小了就放不下NK.nb0了。

网友:
RAMIMAGE=>NK.nb0=>NK.BIN,就是这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SIZE的大小决定了生成的NK.nb0的大小,RAMIMAGE是在RAM里面划分一块用来放置NK.nb0的空间;很显然这个RAMIMAGE不能比ROMSIZE规定的小,如果小了就放不下NK.nb0了。

正解

网友:
pb的右下方显示的size是什么意思?1375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