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fn 从驱动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搞wince usb function 驱动,在/WINCE600/PUBLIC/.../DRIVER/usbfn里面是usb function驱动部分的代码,里面有一个controler文件夹,是从驱动的控制器源代码,这部分代码负责智能手机作为电脑的从设备,在串口,网卡,存储,打印4个client之间切换的功能,哪位高手研究过这部分的代码,请给小弟指点一点迷津好吗?不胜感激。

关键是控制器能在4个client之间切换的关键代码是在哪里?

网友:
你具体是想研究什么?
如果仅仅是想切换的话你不用管具体代码是什么,调用切换的函数就行了,用到的IOCONTROL是IOCTL_UFN_CHANGE_CURRENT_CLIENT

网友:
帮顶下!没做过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是想研究什么?
如果仅仅是想切换的话你不用管具体代码是什么,调用切换的函数就行了,用到的IOCONTROL是IOCTL_UFN_CHANGE_CURRENT_CLIENT

2 楼的大师,能具体说说嘛吗?
楼我只想看懂这部分代码,掌握wince和pc之间通过usb线是怎样传输数据的,尤其是通过代码里是如何传输wince设备的描述符信息的(我看到mdd文件夹里面有很多关于描述符(descriptor)字眼的函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