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RS232和RS485的问题,请教各位
yeming
yeming

网友A(2009-05-20):
关于RS232和RS485的问题,请教各位
惭愧,我是新手,请问各位高手,485和232串口在物理接口上有什么区别...工控机一般有RS485串口吗?是通过什么实现的...是加了一个转换器吗?串口通信编程时有什么不同...不胜感激
转换器
问题
不胜感激
工控机
接口

网友B:
485和232串口在物理接口上有什么区别
区别最大的就是485就是差分方式的
在协议啥的上面485和232是可以一样的
加个转换器在物理层做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C:
软件可以认为两者一模一样。
cpu一般不会自带RS485接口,一般都是TTL的232接口。
在电路上再加一个转换芯片(如MAX485),就可以转换了。
485是差分信号,TXD有TXD+/TXD-,RXD有RXD+/RXD-,抗扰性比232强的多,所以可以长距离、差环境使用。

网友D:
谢谢你们啊...我是用labwindows/CVI和RS485总线进行通信,labwindows/CVI上自带RS232的通信库函数..请问如何在硬件和软件上实现与RS485的通信?..买的工控机上说是有RS485串口,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总共有四个串口,不知道哪两个是485口...

网友E:
485比232 抗干扰好,衰减小,传输距离长

网友F:
工控机的串口是232的,232-485有转接头,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