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下载图片文件并保存

楼主:
现在我知道网上有个图片的地址,我想用代码实现下载并保存下,有什么方法实现阿

网友:
你说的就是 http 协议。

【直接用socket实现HTTP协议(下载专用)】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208

网友:
具体的有吗,最好是win32不是MFC的

网友:
wince对socket支持很好

网友:
帮我看看下面的代码,为什么我在win32下可以下载,但wince下handle2为null,wince下参数该怎么设置阿

void download(const char *Url)
{
HINTERNET hSession = InternetOpen("RookIE/1.0", INTERNET_OPEN_TYPE_PRECONFIG, NULL, NULL, 0);
if (hSession != NULL)
{
  HINTERNET handle2 = InternetOpenUrl(hSession, Url, NULL, 0, INTERNET_FLAG_DONT_CACHE, 0);
  if (handle2 != NULL)                            《====这一部就为null了,有谁知道wince该怎么设置
  {
   printf("%s\n",Url);
   byte Temp[MAXBLOCKSIZE];
   ULONG Number = 1;

   FILE *stream;
   if( (stream = fopen( "c:\\appa.jpg", "wb" )) != NULL )//这里只是个测试,因此写了个死的文件路径
   {
    while (Number > 0)
    {
     InternetReadFile(handle2, Temp, MAXBLOCKSIZE - 1, &Number);
     //fprintf(stream, (const char*)Temp);
     fwrite(Temp, sizeof (char), Number , stream);
    }
    fclose( stream );
   }

   InternetCloseHandle(handle2);
   handle2 = NULL;
  }
  InternetCloseHandle(hSession);
  hSession = NULL;
}

网友:
代码,是需要移植到CE的,不是直接拿过来用的

例如:Unicode的问题等等

网友:
unicode转UTF-8这些都解决了,就是
  HINTERNET handle2 = InternetOpenUrl(hSession, Url, NULL, 0, INTERNET_FLAG_DONT_CACHE, 0); 这里的handle2为NULL,下面的内容我都转化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