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VS2005之后,再运行EVC出错,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

楼主:
运行VS2005之后,再运行EVC出错,然后重新启动,再运行EVC,还是这个错误!
如果重新安装了EVC4.0,那么运行EVC是OK的,但是只要一运行VS2005,再运行EVC就出错
出错提示如下:
AppName: evc.exe         AppVer: 4.0.1610.0         ModName: devres.pkg
ModVer: 4.0.714.0         Offset: 00057fbd

网友:
关注!
EVC和VS2005一起用了两年多,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很奇怪,我把VS2005卸载掉后,再怎么运行EVC也没有出错。估计是不是安装VS2005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
据说是要先安装EVC再安装VS2005,否则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先安装了EVC,之后再安装了VS2005,然后运行EVC就是出错!
后面我卸载掉之后,先安装了VS2005,再安装了EVC,同样EVC还是这个错误!
今天我安装了VS2008,运行EVC,真受不了,还是同样的错误!搞不清楚,
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呵呵,不知道那位高手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你说的问题,确实第一次听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vs2005,evc都是并存的,没有发现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
EVC和VS2005一起用了两年多,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热心人~~~关注~~~
你用了两年~~~帮帮我咧~~
2005里编的程序怎么放到EVC里啊~~还有05里不是有设备选平台吗 选了之后有些在05里编写代码的类函数没有了。。。那怎么弄啊,我应该再哪里写呢,还是05就可以直接移植到EVC??很费解 解答我下吧~~~愁苦ing~~~
你愿意加我QQ20461368 拜托了~~~

网友:
都装的,没发现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
EVC++4。0必须比VS2005先装???

网友:
没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