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模拟器串口调试

楼主(2010-05-14):
EVC 模拟器串口调试
我正在用EVC写串口通信程序,现在想调试程序,请问在模拟器中如何设置?我的PC只有一个串口,知道的人请说下,谢谢!
通信
模拟器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不懂你在说啥

网友B:
楼主看我博客里面的贴子:http://blog.eeworld.net/rattlerattle/archive/2009/12/01/4912965.aspx
按照这个设置就可以用模拟器串口了,祝楼主好运
PS:我用的是EVC4下面的CE5.0模拟器

网友C:
可以搞个虚拟串口撒!

网友D:
文件->配置->外围设备->串行端口0-> 设置为PC机上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