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共享库??

楼主:
就像在WIN下用LoadLibrary()下载模块;GetProcAddress()获得模块内的函数地址一样。请问VXWORKS下有什么函数或功能可以起到同样的动态加载效果?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看手册上有没有说明。

不知道你获取这个地址有什么用?

网友:
获得这个函数的地址是想调用这个函数。该函数是模块内定义的函数,而且多个模块内都有同样的函数。意思是,我想运行指定模块内的指定函数。

网友:
vxworks 是一体化嵌入式设计,不玩动态库,全部静态编译,性能更好,谁玩动态库哦...

网友A:
vxworks是静态库编译的,RTP也是静态的,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works是静态库编译的,RTP也是静态的,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在build时静态链接相应的库文件

网友:
vxworks 交流群84134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