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iccavr编译环境下编译的时候,当定义了一个变量的时候,就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iccavr -o Uart_Boot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20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Uart_Boot.lk   -lstudio -lcatmega
!E main.o(197): multiple define: '_boot_page_fill'
!E main.o(199): multiple define: '_Interrupt_Init'
!E main.o(200): multiple define: '_quit'
!E main.o(201): multiple define: '_write_one_page'
!E main.o(202): multiple define: '_boot_page_ew'
!E main.o(203): multiple define: '_Adc_Init'
!E main.o(205): multiple define: '_Hardware_Init'
!E main.o(206): multiple define: '_Timer0_Init'
!E main.o(208): multiple define: '_Timer1_Init'
!E main.o(209): multiple define: '_wait_page_rw_ok'
!E main.o(210): multiple define: '_Gpio_Init'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sTIME1_FLOW'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但是如果屏蔽这个变量的的话,就出现没有定义的变量

网友:
_boot_page_fill等编译的时候认为重复定义,_sTIME1_FLOW又认为没定义。
_boot_page_fill是否在多个C文件里定义了?或者是在某个.H文件里定义了,但是.H文件开头又没有
#ifndef xxxx
#define xxxx
之类的东西?

网友:
木有啊。我检查过了。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
解决了。之前是包含的.c文件。现在加了个头文件,就解决了。但是请问里面有什么道道么?可以说下子么?谢谢

网友:
就你这个源文件缺了个头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