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的文件路径问题

楼主:
我想编个能创建文件的程序,用到了CFile类,但不知道该怎样设置路径,请大侠们详细的说说路径问题。对了我用的是SD卡启动,程序也放在SD卡里面。

网友A:
如果不知到SD在CE下的名字,可以用GetModuleFileName得到程序当前路径。

网友B:
如果sd卡在CE下叫Storage Card 我想把文件放在Program文件夹下,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Storage Card\\Program\\”?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知到SD在CE下的名字,可以用GetModuleFileName得到程序当前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d卡在CE下叫Storage Card 我想把文件放在Program文件夹下,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Storage Card\\Program\\”?引用 1 楼 xiaohf702 的回复:
如果不知到SD在CE下的名字,可以用GetModuleFileName得到程序当前路径。

最好是这样\\Storage Card\\Program\\,
即根目录下的Storage Card目录下的Program。

网友C:
另外,你可以用如下代码获取当前运行程序所在的目录.

        GetModuleFileName(NULL,gszPath,MAX_PATH);
        int len = wcslen(gszPath);
        TCHAR *p = gszPath + len;
        while (*--p != _T('\\'));
        *++p = _T('\0');

网友:
非常感谢二位的回答~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可以用如下代码获取当前运行程序所在的目录.

C/C++ code

    GetModuleFileName(NULL,gszPath,MAX_PATH);
    int len = wcslen(gszPath);
    TCHAR *p = gszPath + len;
    while (*--p != _T('\\'));
    *++p = 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