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16的protle 封装

楼主:
那位大侠能提供下QFN16的protle 封装,画了好几次,可是老画的不好。
谢谢啦

网友:
下个AD8就有了

网友:
能焊上就行了,1:1打印一下,比较一下实件,保险。

网友A:
你对着datasheet的尺寸去做,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着datasheet的尺寸去做,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谢谢你,我已经lay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