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应用软件开发 获取设备的唯一标识码

楼主:
wince系统下,怎么才能获取到某个设备的唯一标志码? 查找到msdn上用KernalIoControl获取设备ID和Name(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72516(VS.80).aspx),得到的结果是同一厂家的ID和Name一致。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到它的唯一标志码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需要OEM厂商实现了才会有吧

网友:
在网上找的结果也是说需要oem商提供。所以想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获取到,或者获取别的设备的ID号,如显示设置、SD卡等的。具体途径或者调用函数还希望指教。

网友:
呵呵,不懂,如果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取MAC地址倒是可以判别。

网友:
引用楼主 Love_1981 的帖子:
wince系统下,怎么才能获取到某个设备的唯一标志码? 查找到msdn上用KernalIoControl获取设备ID和Name(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172516(VS.80).aspx),得到的结果是同一厂家的ID和Name一致。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到它的唯一标志码呢?望不吝赐教!

KernalIoControl函数已经是和硬件相关的东西了,我觉得要写个驱动什么的,通过KernalIoControl获得,而不是现在直接在应用程序上弄个KernalIoControl就可以了的。

网友:
调用KernalIoControl的方法是没问题,不过前提是在BSP里面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也就是说你在应用层调用KernelIoControl到最后其实是调用的BSP里对应的函数,而这个函数里面如果提供的是固定的标识码,那从应用层上来讲,就没有办法获取唯一码。

这个问题要解决,硬件,底层软件要配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