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找不到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

楼主:
在我重装电脑以后,装上vs2008,就找不到这个sdk了。
把vs2008卸载以后,又装了一次,这次选择全部安装,还是没有。
求各位大侠支个招,谢谢。

网友:
呵呵,你应该重新卸载SDK,再安装的,VS不要动

网友:
同LS的 重新安装SDK

网友:
我试一试
另外,我卸载的时候难道sdk不跟着一起卸掉吗

网友:
SDK需要安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一试
另外,我卸载的时候难道sdk不跟着一起卸掉吗

VS只卸载自带的SDK。你自己额外安装的SDK 需要另外卸载。

网友:
另外安装,到百度找吧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侠指教
vs是自带这个sdk的
只是卸vs的时候没有卸掉
重装的时候它看到系统里有就没有安装
把sdk卸掉,重新修复vs就可以了

哇哈哈
散分了

网友:
一天后才能加分
明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