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EASETYPE is not set. Using default settings.

楼主:
今天编译CE5.0内核遇到这么个警告:

RELEASETYPE is not set. Using default settings.

结果导致编译出错,而用同样的BSP在我同事的机子上却没事,所以我怀疑是PB出了问题,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__PROJROOT _PLATCOMMONLIB等环境变量都找不到了:

BUILD: [00:0000000008:WARNS ] RELEASETYPE is not set.  Using default settings.
BUILD: [00:0000000009:WARNS ] Macro: __PROJROOT not found in $(__PROJROOT)\oak\target\$(__CPUDIR).
BUILD: [00:0000000010:WARNS ] Macro: __PROJROOT not found in $(__PROJROOT)\oak\lib\$(__CPUDIR).
BUILD: [00:0000000011:WARNS ] Macro: _PLATCOMMONLIB not found in $(_PLATCOMMONLIB)\$(_CPUDEPPATH)\oal_abort_arm920t.lib.

网友:
看了一下BSP中的sources.cmn 定义都在啊

RELEASETYPE=PLATFORM

_PLATCOMMONLIB=$(_PLATFORMROOT)\common\lib

_COMMONPUBROOT=$(_PUBLICROOT)\common
__PROJROOT=$(_PROJECTROOT)

网友A:
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Makefile.def中有这么一段:
!IF EXIST($(BUILDROOT)\sources.cmn)
!  MESSAGE makefile.def: Including $(BUILDROOT)\sources.cmn
!  INCLUDE $(BUILDROOT)\sources.cmn
!ENDIF

BUILDROOT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B:
貌似要设置环境变量 BUILDR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要设置环境变量 BUILDROOT

我设置了一下,没有改善

在网上看到有人遇到相同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
Finally, Resintallation of platform builder and windows CE 5.0 helped m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汗!难道我得重装BP才行?

网友:
重装了下系统,可以用了,不过还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哪位遇到过的来谈谈

网友:
沒有遇到過 幫你頂下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用重装系统也太暴力了吧
就没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Makefile.def中有这么一段:
!IF EXIST($(BUILDROOT)\sources.cmn)
!  MESSAGE makefile.def: Including $(BUILDROOT)\sources.cmn
!  INCLUDE $(BUILDROOT)\sources.cmn
!ENDIF

BUILDROOT在哪里设置呢

build.exe设置的,“Build.exe then sets BUILDROOT to the top most folder with a Dirs files”

这种情况最好在build window里编译下,生成的build.log里有详细的信息。 我猜是不是某个环境变量(比如_WINCEROOT)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用重装系统也太暴力了吧
就没其他方法吗

没重装系统,重装了一下PB,第一次没清理注册表结果不能用又装了一次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build.exe设置的,“Build.exe then sets BUILDROOT to the top most folder with a Dirs files”

这种情况最好在build window里编译下,生成的build.log里有详细的信息。 我猜是不是某个环境变量(比如_WINCEROOT)不对了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于WINCE500\PLATFORM\COMMON\sources.cmn文件丢失,有些安装方式发布的BSP在卸载的时候,有可能会删掉一些原有的文件,导致PB无法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