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
a7016

楼主(2009-12-09):
如何得到程序运行的目录?
我用的是VS2008,进行wince 编程,在进行中有个问题如题,如何得到编写的程序在设备中的目录,以便在程序中向这个目录中添加文件,最好能给出简单的代码,谢谢。
如何
程序
wince
目录

网友A:
TCHAR lpszPath[MAX_PATH] = {0};
GetModuleFileName(NULL,(LPTSTR)lpszPath,sizeof(lpszPath));
LPTSTR p = (LPTSTR)wcsrchr((LPCTSTR)lpszPath, _T('\\'));
if(!p) return 0;
p[1] = _T('\0');

lpszPath 存放当前程序所在的目录

网友B:
楼上的,谢谢你,这句能否给个注释或详解。p[1] = _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