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09-05-18):
USB转串口问题
各位高手请教下。。。
我买了个DELL 1427 电脑他不带串口,
我买了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提示无法识别硬件。。。
急找这方面驱动。。。
望高手提供下。。。
电脑
驱动

网友A:
你买USB转串口设备应该给你驱动的吧。
如果没有只能到网上去找了。

网友B:
网上搜下usb to RS232 多的是,多下载两个,因为你的usb转串口线的Ic可能和驱动对不上

网友C:
通常这类驱动主要是提供一个安装文件*.inf,如果你能查到这个USB的PID\VID,自己改下那个inf文件就行了

网友D: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