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msp430调pcf8574啊?跪求

楼主:
谁会用msp430调pcf8574啊?跪求
我自己写了一个,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就是8574死活没有反应,无语了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msp430f2274

网友:
我的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22x4.h"

unsigned int RxByteCtr;
/*********************************************************
*        数据定义
*********************************************************/
unsigned char read_Buf,         //读缓冲区
              write_Buf, //写缓冲区
              ctrl_Buf,  //用于存放控制指令等的中间缓冲区
              addr_Buf1,  //高地址缓冲
              addr_Buf2,
              ack_Flag;  //应答标识
/************************************************
*        延迟
************************************************/
void iic_Delay(void)
{
   _NOP();
   _NOP();
   _NOP();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P3DIR &= 11111001;//P4OUT &= 0x3f;        //设置P4OUT
     P3DIR |= BIT1+BIT2;//P4DIR &= 0x7f;        //SDA = 1
     P3OUT |=BIT1;
     iic_Delay();
     iic_Delay();
     //P3DIR |= BIT2;
     P3OUT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 ~BIT1;//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 ~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P3DIR |= BIT1+BIT2;
     P3OUT &=~BIT1; //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BIT1;//P4DIR &= 0x7f;        //SDA = 1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BIT1;//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 ~BIT2;//P4DIR |= 0x40;        //SCL = 0

}

/*******************************************************
*        发送 0
*******************************************************/
void send_Zero(void)
{
     P3DIR |= BIT1+BIT2;
     P3OUT&= ~BIT1;//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iic_Delay();

}
/*******************************************************
*        发送 1
*******************************************************/
void send_One(void)
{
     P3DIR |= BIT1+BIT2;
     P3OUT|= BIT1;//P4DIR &= 0x7f;        //SDA = 1
     iic_Delay();
     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
     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
     iic_Delay();
     P3OUT&= ~BIT1;//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iic_Delay();
}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cnt,tmp=0x80;
     for(cnt=0;cnt<8;cnt++)
     {
             if((ctrl_Buf & tmp )> 0)
             {
                  send_One();             // 发送1
             }else
             {
                  send_Zero();        // 发送0
             }
             tmp /= 2;                // tmp右移一位
     }
}

/*******************************************************
*        读一个byte数据
*******************************************************/
void read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cnt,tmp=0x80;
     read_Buf = 0x00;

     for(cnt=0;cnt<8;cnt++)
     {
             P3DIR |= BIT1+BIT2;
        P3OUT |=BIT1;//P4DIR &= 0x7f;        //SDA = 1
             iic_Delay();

        P3OUT|=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
             P3DIR &= ~BIT1;
        if((P3IN & BIT1) == BIT1)//if((P4IN & 0x80) > 0x00)
             {               // 收到 1
                 read_Buf |= tmp;
             }

        P3OUT&=~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
             tmp = tmp/2;

     }

}

/*************************************************
*        应答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ack_Flag = 0x00;
     P3DIR |= BIT1+BIT2;
     P3OUT|=BIT1;//P4DIR   &= 0x7f;        //SDA = 1
     iic_Delay();
     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iic_Delay();
     P3DIR &= ~BIT1;
     if ((P3IN & BIT1) == BIT1 )//if ((P4IN & 0x80) == 0x80 )
     {
             ack_Flag = 0x01;
     }

     P3OUT&=~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iic_Delay();

}
/***********************************************
*  iic_NACK
************************************************/
void iic_NACK(void)
{
     P3DIR |= BIT1+BIT2;
     P3OUT |=BIT1;//P4DIR   &= 0x7f;        //SDA = 1
     iic_Delay();
     P3OUT |= BIT2;//P4DIR   &= 0xbf;        //SCL = 1
     iic_Delay();
     P3OUT &=~BIT2;//P4DIR   |= 0x40;        //SCL = 0
     iic_Delay();
     P3OUT &=~BIT1;//P4DIR   |= 0x80;        //SDA = 0
     iic_Delay();
}
/*************************************************
*   iic_SENDACK
*************************************************/
void iic_SENDACK(void)  //send the answer bit
{
        P3DIR   |= 10;//SDA=0;
        iic_Delay();
        P3DIR   &= 11111011;//SCL=1;
        iic_Delay();//NOP();
        P3DIR   |= 100;//SCL=0;
        iic_Delay();
        P3DIR   &=11111101;//SDA=1;
        iic_Delay();

}

/***************************************************
*  iic_Write
***************************************************/
void iic_Write()
{
        do
        {iic_Delay();iic_Delay();iic_Delay();iic_Delay();
       iic_Delay();iic_Delay();iic_Delay();iic_Delay();
       iic_Delay();iic_Delay();
                start_IIC();//I2cStartBit();
                ctrl_Buf=0X70;//addr_Buf1;
                send_Char();//I2cWriteByte(slaw);
                iic_ACK();//I2cTestAck();

        }
        while(ack_Flag==1);//while(F0==1);
        ctrl_Buf=0X06;//write_Buf;
        send_Char();//I2cWriteByte(Buffer[Index]);
        iic_ACK();//I2cTestAck();
        stop_IIC();
}
/***************************************************
*  iic_Read
***************************************************/
void iic_Read()
{
        //unsigned char OneByte;
                //unsigned char i;
         do
        {
                start_IIC();//I2cStartBit();
                ctrl_Buf=0X4f;//addr_Buf2;
                send_Char();//I2cWriteByte(slaw);
                iic_ACK();//I2cTestAck();
        }
        while(ack_Flag==1);//while(F0==1);
        read_Char();
        iic_NACK();
        stop_IIC();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MHZ; //设定DCO 为1MHZ
     DCOCTL =CALBC1_1MHZ;
                //start_IIC();//I2cStartBit();
                //ctrl_Buf=0X00;//addr_Buf2;
                //send_Char();//I2cWriteByte(slaw);
                //iic_ACK();//I2cTestAck();
     while(1)
     {
       iic_Wri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