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程序源代码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啊~
求单片机控制程序源代码,单片机控制状态的转移  就是实现标签和阅读器的控制 希望做过有经验的 帮帮忙啊  感谢感谢

网友A:
楼主用单片机操作的标签和阅读器,是基于什么频段的啊?
是高频 RFID ,还是UHF的? 不会是ETC的吧?

网友:
这个没有说清楚,怎么给你程序啊

网友:
功能要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楼主 oxgen350 的回复:
各位大侠帮忙啊~
求单片机控制程序源代码,单片机控制状态的转移? 就是实现标签和阅读器的控制 希望做过有经验的 帮帮忙啊? 感谢感谢

有几年的RFID产品开发经验,楼主要不QQ:604914729
RFID的资料都是不少, 可以提供我搜到的公码。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建议你找个做单片机的帮你做一下。

网友:
还是得找做RFID的; 否则那一大堆 RFID 协议,很很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单片机操作的标签和阅读器,是基于什么频段的啊?
是高频 RFID ,还是UHF的? 不会是ETC的吧?
频段是860~960MHZ,感谢你啊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单片机操作的标签和阅读器,是基于什么频段的啊?
是高频 RFID ,还是UHF的? 不会是ETC的吧?
频段是860~960MHZ,感谢你啊 感谢~~

你用的是UHF啊; 这个估计用一般的单片机做不了; 首先mcu的主频较低;而且UHF的状态机最麻烦,必须包含防碰撞算法。
我们兄弟的公司直接采用高性能的FPGA实现这部分的算法的。

网友:
载波频率和通信速率有啥关系?

其实我没有看出来,呵呵

至于状态机的设计

可以看看编译原理方面的书

有编译原理里会对状态机有非常详尽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