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载到SDRAM DNW可以正常输出调试信息 用STEPLDR引导就出现乱码 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EBOOT下载到SDRAM DNW可以正常输出调试信息 用STEPLDR引导就出现乱码
附STEPLDR。NB1引导时DNW信息
Step ldr

run to here   //加的DEBUG
22222222      //加的DEBUG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4 Built Mar 26 2009 22:59:02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for the Samsung SMDK2440 Version 2.4 Built Mar 31 2009

run to here 0 //加的DEBUG
run to here 1 //加的DEBUG
//从这里开始就乱了
ru//n to ///这里应该是run to here 2   都被打断了  he re 2 //

run to here 3    //这里又正常输出了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后面就一直这样了   但是仔细看  就是都被
FF F

T OC _I ni t: d wE nt r y: 1, d wI ma g eT yp e: 0 x2 , dw ImageStart: 0x0, dwImageLength: 0x0, dwLaunchAddr: 0x0
+BootConfigInit
-B oo tC on f ig In it
TO C {

dw Si gn at ur e: 0 x4 34 F5 44 E

Boo tCfg {
  ConfigFlags: 0x2020
  BootDelay: 0x5
  ImageIndex: 1
   IP : 0. 0. 0. 0< RS E T]

M AC A d dr es s: 0 0 :0 0: 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ID[0] {
   dw V er si on : 0x 20 00 4

d wS

网友:
明显是Stepldr中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导致串口的波特率不正确,所以乱码。

网友:
在汇编文件重新设置MPLL,UPLL寄存器,然后配置相应的波特率。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肯定是编码的问题。

网友:
先谢谢两位的回答   但是可以看出前面的输出是正常的 看这段 Step ldr (证明MPLL UPLL都是正常的   不过我还是会改改试试)  而且把EBOOT.NB0下到内存中运行也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
先谢谢三位的回答  但是可以看出前面的输出是正常的 看这段 Step ldr (证明MPLL UPLL都是正常的  不过我还是会改改试试)  而且把EBOOT.NB0下到内存中运行也可以正常输出    重发下

网友:
刚才又看了看,想到还有种可能,Stepldr 没有对IRQ堆栈进行正确的初始化,也可能导致USB下载出现乱码。

网友:
我觉得这个才是点子上了   吃个饭  回头再看看   感谢热心的回复   午饭时间到了

网友:
把UBOOT那块去了   能行了  根源还是没找到   xajhuang提到的IRQ堆栈初始化看了下   没看出什么问题
    得整网卡这块了    识别不了DM9000   先结帖   哪位做过DM9000移植的可以讨论下  或是再开新帖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