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植CE6的以太网KITL时遇到问题

楼主:
我的平台:WINCE6.0+FS2410
首先我想知道我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我没有实现EBOOT来下载内核,使用的是BIOS,通过USB下载。现在我想通过移植Device Emulator的以太网KITL来实现2410与PB的连接。因此我在kitl.c文件中设置了一些默认参数。我的这个想法是否可以实现,还请做过类似工作的高人指点。
我运行内核后从串口得到以下信息
*********************************************
*                                           *
*  This image uses KITL-over-ethernet       *
*                                           *
*  PB Connectivity Options must be set to:  *
*  Download:  "Device Emulator"             *
*  Transport: "Ethernet"                    *
*                                           *
*********************************************

+OALArgsQuery(2)

-OALArgsQuery(pData = 0x 8x)

+OALArgsQuery(1)

-OALArgsQuery(pData = 0x 8x)

+OALKitlCreateName(' s', 0x 4x, 0x 8x)

-OALKitlCreateName(pBuffer = ' s')

+OALKitlInit(' s', 0x 8x - -14680/9/0x 8x, 0x 8x)

DeviceId................. DE-1

pArgs->flags............. 0x9

pArgs->devLoc.IfcType.... 0

pArgs->devLoc.LogicalLoc. 0x19000300

pArgs->devLoc.PhysicalLoc 0x0

pArgs->devLoc.Pin........ 0

pArgs->ip4address........ 1

pDevice->Name............  s

pDevice->ifcType......... 0

pDevice->id.............. 0x19000300

pDevice->resource........ 0

pDevice->type............ 2

pDevice->pDriver......... 0x8E008000

+OALKitlFindDevice(0/0/ 8x, 0x 8x)

-OALKitlFindDevice(pDevice = 0x 8x(?!?, PhysicalLoc = 0x 8x)

+OEMKitlInit(0x 8x)

+OALKitlEthInit(' ', 'DE-1', 0x 8x, 0x 8x)

KITL: *** Device Name DE-1 ***

KITL: using sysintr 0x12

VBridge:: built on [Sep  6 2006] time [19:25:01]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E03EC20] to [0xAE042C20].

Rx buffer [0xAE042C40] to [0xAE046C40].

VBridge:: NK add MAC: [0-0-0-0-0-1]

-OALKitlEthInit(rc = 1)

-OEMKitlInit(rc = 1)

Connecting to Desktop

+KitlEthGetDevCfg(0x 8x, 0x 8x->-1912413338)

-KitlEthGetDevCfg(rc = 1)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Connecting to Desktop .. resending
一直和PB连接不上,希望有人能够帮我找出头绪

网友A:
以太网的网卡驱动有没有开发好?在EBOOT下可以ping通嘛?

网友:
去sunrain_hjb牛人的博客看看,你会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的网卡驱动有没有开发好?在EBOOT下可以ping通嘛?

首先,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没有使用EBOOT,所以在OAL代码执行之前,我的网卡好像是没有被初始化的。在KITL模块中我链接了CE自带的网卡驱动而没有修改里面的代码,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谢谢gooogleman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