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怎么添加WinCE组件

楼主(2010-04-04):
PB5怎么添加WinCE组件
我在Platform Builder 5.0导入一个飞凌OK2440III光盘里附带的BSP并打开相应的.pbxml文件。我想向WinCE添加一些组件,比如Word Viewer等等,但是PB5的Catalog中,整个Core OS都是浅色显示的,就是不可用,无法向定制的操作系统中添加组件。
请问各位大大,我应该怎么添加组件?难道真要新建一个新工程?
Word
操作系统
定制
新建
WindowCE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新建一个工程,你看一下你的.pbxml文件是否设置为只读

网友B:
不是只读的。这个.pbxml文件可以添加一小部分硬件驱动。

网友C:
把BSP包CEC文件导进去,右键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没添加BSP吧,建议添加一下再试试,
另外,似乎添加多了以后再编译会出错的,我试着建过一次工程,但编译失败了,似乎是没有想应的驱动,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我试着自已写了个流驱动,当然第一次写的不对,编译就没通过,后来驱动编译通过了,工程也就编译通过了。
先单独编译一下驱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