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ryptoAPI 能进行DSA数字签名吗

楼主:
知道windows 平台下面有CryptoAPI库,专门用来进行数字签名,加密解密;但是发现并没有DSA签名,只有RSA签名
但在wince下面能进行DSA签名吗?CryptoAPI在msdn上的大部分例子,都是引入数字证书进行签名,有没有直接对数据进行DSA数字签名的函数?谢谢

网友:
想添加这个功能,一直没做,关注中...

网友:
今天在windows mobile 6下写了以下代码

HCRYPTPROV   hProv;                                //CSP句柄
        HCRYPTHASH   hHash;                                //散列的句柄
        const int BUFFER = 4096;                //缓冲区的大小
        BYTE pBuffer[BUFFER] = "hello world";                //存储读文件内容的缓冲区
        BYTE pSignature[256];                //存放签名的缓冲区
        ZeroMemory(&pSignature,256);

        DWORD dSignatureLen = 256;        //签名的长度
        const int  dReadLen = 256;
//        TFileStream * sourceFile ;

        if (!CryptAcquireContext(&hProv,NULL,NULL,PROV_RSA_FULL,0))
        {
                goto done;
        }

        if (!CryptCreateHash(hProv,CALG_MD5,0,0,&hHash))
        {
                goto done;
        }

        //do
        {
                if (!CryptHashData(hHash,pBuffer,dReadLen,0))
                {
                        goto done;
                }
        } //while();
        BOOL ret = CryptSignHash(hHash,AT_SIGNATURE,NULL,0,pSignature,&dSignatureLen);

        //if (!CryptSignHash(hHash,AT_SIGNATURE,NULL,0,pSignature,&dSignatureLen))
        //{
        //        goto done;
        //}

        DWORD oo = GetLastError();
done:
        if (hHash !=0)
        {
                CryptDestroyHash(hHash);
        }
        if (hProv!=0)
        {
                CryptReleaseContext(hProv,0);
        }

在执行到CryptSignHash 函数,执行失败,返回值得为:NTE_NO_KEY,查看了一下msdn,The private key specified by dwKeySpec does not exist私钥不存在).

请问 CryptoAPI 库中有没有自己 选择一个签名的密钥来进行签名的,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Demo都是自动产生一些签名的公钥/私钥对,而不能导入一个任意的私钥来进行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