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怎么配

楼主(2010-03-09):
无线路由怎么配
我有一54M无线宽带路由器,配置以后开始的时候迅雷下载有30k左右,接的是铁通的2m的网,重启后,过了一会就变得很慢,只有1k,再调也很慢!请高手解决一下,有什么优化手段!?
无线
路由器
迅雷下载
铁通

网友A:
是否需要下载的资源不好,正常来讲达到两百多K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应该不会这么慢。
很可能是下载资源的问题,下载其他东西试试。
另外还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C:
觉得是下载的资源种子太少了。

网友D(2010-04-24):
问题已解决,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