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 C中不能for(uchar i=0;i<100;i++){_nop()_;}

楼主:
RT
为了个循环还得专门弄个变量

网友:
楼主讲的是声名变量的位置还是别的什么? 一般嵌入式的编译器要求在函数开头声明变量.

网友:
是说变量的类型,C语言中可以这样写,i只在本次循环中有效,循环完了就没了,KEIL C最短命的变量是局部变量,要是能这样写就好了,能省几个用来循环的变量

网友:
可以这样做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void main()
{
    for(i=0;i<任意数;i++){}

    for(i=0;i<任意;i++){}

    for(i=任意数;i>0;i--){}
   ...
}

也就是说可以重复利用i,不必声明多个变量,程序按照顺序走到下一个循环i自然被赋予新值,当然如果想在某循环之外读取i的值的话就得声明一个新变量来接这个值了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fan027 的帖子:
RT
为了个循环还得专门弄个变量

为什么Keil C中不能for(uchar i=0;i<100;i++){_nop()_;}

不能这么写的
为什么Keil C中不能for(uchar i=0;i<100;i++){_nop()_;}  ——VC里面就可以这样

网友:
是这样的  必须在前面 声明 变量

网友A:
for(uchar i=0;i<100;i++){_nop()_;}
应该是for(uchar i=0;i<100;i++){_nop_();}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uchar i=0;i <100;i++){_nop()_;}
应该是for(uchar i=0;i <100;i++){_nop_();} 吧

饿,被你发现了

网友:
在for里面定义一个新的局部变量,是C++才支持的,C不支持。
KeilC是基于ANSI C(标准C)衍生的,所以不支持。

网友:
你用的是C++写法。C是不支持的,C要先声明后调用

网友:
没好好学C吧,C++才支持在语句里定义变量。

网友:
一定要这么干也不是不行,可以这样
{
    uchar i;
    for(i = 0; i < 100; i++){...}
}
这样在出了大括号后i就会失效。不过根据经验,这样做没什么好处,因为这样导致了keil的优化做得不完全。

网友:
delay(uchar i);
这样也不行 , 很奇怪 ,我在视频里看郭天翔写的程序都可以 我自己这么写却说我没声明

网友:
不规范的想法!!!无论是c或c++请不要这样写

网友:
这没什么,不同的编译器总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网友:
uchar i;要在语句前定义,keil c和turbo c里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