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我经过试验发现,中断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中断优先级低的中断,但是同级的情况下,自然优先级高的中断却无法打断自然优先级低的中断,这是什么原因呢?
自然
优先级

网友A:
对了 我是用keil C编写的 是否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B:
啥叫自然优先级?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只有两个优先级,而且高优先级貌似只有一个

网友D:
是不是T0和T1之前有问题了?换个仿真,要不直接用硬件查看。

网友E:
自然优先级在同时有两个同级中断发生时先执行自然优先级高的中断,要打断正在执行的中断只能由更高由先级中断才行,赞同4楼的说法。